[工仪] DIY简易的电动螺丝刀

楼主(2020-03-23):
一个减速电机制作的电动螺丝刀电源为12-24V,当时拧螺丝的时候测试了一下,电流1-2A多一点,随便找一个4A的笔记本电源都可以使用,也可以改成锂电池的,这样就更方便了。

下面我将所用材料一一列出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
1.B10钻夹头一个
2.B10钻夹头连杆一个 (上面两个一起13元左右)
3.驰卡沙7字形减速马达一个(淘宝有卖,13元左右)
4.金属点动开关一个(5元)
5.六脚开关一个(1元)
6.直流插座一个(1元)
7.导线若干
8.铝片一块(我找的是报废电源里的铝散热片)
一起不到30元,呵呵

网友:
简易两个字感觉很委屈

网友A:
感觉有点太硌手了吧。。。。为啥不买个虾牌呢。。。

网友:
比起十几块还包邮的,相当复杂了

网友:
简约而不简单

网友:
谢谢分享,就是这么硬核,点个赞哈哈。
默默收起我的19九块富格,怕它委屈

网友B:
这种减速电机我有好几只,本来想做个电动窗帘的,但方案又改了。

网友B:
这个转速太慢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瞎折腾哈哈!19元多香啊人家买包烟都比这个贵呢

网友:
佩服楼主折腾的精神,但是确实没有19元的充电电钻好用,拿着不方便,用力也不行,没有调节扭力大小的打滑装置,有点别扭啊。

网友:
看起来真不简易。

网友C:
17块的龙韵不香吗?

网友D:
还不如撸个19元现成的,电池不行直接12V也比这个方便多吧,而且还便宜。

网友:
按四川话说叫“汪实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7块的龙韵不香吗?

用了龙韵,就不能体现DIY精神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不如撸个19元现成的,电池不行直接12V也比这个方便多吧,而且还便宜。

DIY的乐趣不是用钱来衡量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有点太硌手了吧。。。。为啥不买个虾牌呢。。。

这个皮实耐操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转速太慢了。。。。。

24V以上不算慢,可惜不能上视频

网友:
在这里,大家是不是该感谢一下虾牌,造福大家现在能人手一个甚至几个手钻?

楼主估计也就是把现成的有的东西组装一下,并不是为了用这个一个咯手的玩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减速电机我有好几只,本来想做个电动窗帘的,但方案又改了。

温总怎么改的,发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