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播放] 不知名的钟控收音机拆机(HABONG HB-308)

楼主(2020-03-23):
今天闲来无事清理房间发现了这个机器,于是就把它拆开看看里面的构造。

外观这样的,还有个小液晶屛。

背面,5颗螺丝拿掉

拆开后盖,主板中间有颗ic,看不清型号,被抹了,

里面弹簧生锈了,处理一下还能使用

网友A:
收音机的音质估计还没网络音乐的音质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收音机的音质估计还没网络音乐的音质好。

是的,跟网络音乐没法比

网友(2020-08-19):
这种低档机当然不会太好了

网友:
收音机的音质估计还没网络音乐的音质好

网友(2025-03-24):
有一台,坏了,看看能不能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