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了个蔡司显微镜的电源

楼主(2020-03-23):
没有光源。万能表量了没电压输出。拆开看了看是市电转6v 30w。做工挺好,就是电容都裂了。这个炸了的电容的参数是多少呀。
还有第一次见这种灯泡的插口。谁知道这灯泡长啥样啊。

网友:
估计是卤素灯吗?

网友:
6v 30w,那就是6V 5A? 要这么大的电流? 把裂了的元件参数直接淘宝搜索就会找到了,要常用度娘跟淘宝,99%的东西会在那里找到

网友:
电容都不拆下来,怎么看得见参数?

网友:
2.5纳法的安规电容,脚距图上看不出来得你自己量下。

网友A:
好牌子的镜子,就是好老的光学系统

网友B:
差不多G4规格的低压卤素灯泡,里面钨丝看上去老粗了。用了十几年就没见这种灯泡坏过,虽然随机都有个备用的。到手了记得换灯泡时要戴一次性手套操作,沾上油脂就坏得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牌子的镜子,就是好老的光学系统

还好吧,不算很老。无限远系统的,零件随便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差不多G4规格的低压卤素灯泡,里面钨丝看上去老粗了。用了十几年就没见这种灯泡坏过,虽然随机都有个备用的 ...

我是打算换led光源的。就是好奇灯泡长啥样,顺便确认光源的精确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