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(已换新)都说交流电机的吹风机耐用不是那么块事

楼主(2020-03-23):
(后面补充了新购电机回装后的情况介绍,见帖子的后半部)
原先一直用直流电机的电吹风,有些老直流风机有的甚至能用十几年不带坏的。后来听说交流电机的吹风机更好,噪音小、耐用,属于发廊专用,于是买了一款,就是这个牌子。

用了大约刚一年多一点,前天运行中突然感觉有点卡壳,转速迅速掉了下来,电刷部位隔着塑料壳也能隐约看到电花火。反复试了一下,高低速都恢复不到原来的转速。

无奈只好拆机检查,明知机壳难以打开(曾试过),这次没有退路,只能拆机棒硬来。还好,无损打开,检查未发现异常,除了多极转子有些烧蚀发黑,别的外观看都正常。

清洁擦拭了转子,上了点万能神油,恢复原状,希望奇迹发生。开机,一如既往低速不畅,加电多试了一会,速度似有提升,满以为多转一会会好起来,不料一股白色烟雾从机芯升腾出来,赶紧断电拆开再次检查,结果成了这样。

看着线圈烧成这样,索性把电机拆了下来,据说是13号的电机。

淘宝查找新电机,绝大部分不超过30元,且和这个烧坏的电机模样都差不多,想买个可靠点的,很难有供应,大部分是在这个低价的基础上还包邮,新电机能否再用上一年都值得怀疑。看着那扎带捆扎线圈的样子,寨货模样明显的不得了。

店家推荐大一号的17mm的机芯,还在路上,回来装上再给大家汇报。

========≠==================、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今天,新电机到货,迫不及待的与旧电机做了对比后尽快进行了回装。整体比较顺利,只是17号电机比原电机略高一点,叶片有些顶到了进风口,需要把叶片再压进轴里些。

自己弄弄不动,风叶与轴紧紧的连在一起没有任何回旋余地。咨询了卖家,建议开水烫,这招果然管用,烫后一使劲叶片迅速压到了底。这下可以展示我的成果了。

这是最后完工的情况。

这是对比的情况。新的钢印“DeYi”,坏的“LIANFENG"

总的看,新电机组装工艺略有改进,如电刷接线处做了焊接,但整体情况看上去与原电机还略有差异,如叶片质量显得粗糙,没有原叶片圆润,接线都是22号欧规线,但新线外观比老线显得细了点。漆包线尽管不能检验,但目测与原装电机一样是个铜包铝的假货。

这是两个叶片的对比,发蓝的是看叶片,比新叶片略微低一点点。

店家推荐17号代替13号,是硒钢片由原来的13毫米增加到了17毫米厚,别的未有改变。这样一改,店家说会比原13的更耐用,不理解其中的原理,是不是定子激磁比原来变大,转速提高增加风量降低了机芯的温度呢?

网友:
明明是直流串激电机,怎么成交流电机了?

网友A:
九几年万里电吹风机,外形像鼓风机金属颜色,好像比现在有刷的耐用,短路环罩极电机,缺点因为每分钟才大概2千多转,所以风力小。楼主的电吹风,电机换了后最好把发热丝也换好点的。

网友:
都说,都是谁说? 我家里的十年没见坏呀,还要怎么耐用?

网友:
不能用个例当普遍,工厂几千W的电机也有烧线圈的时候,几千上万一个。

网友:
早几年买的莱什么凯电吹风,交流电机的好像是19元,才用一年就烧了电机。后来买了康夫的也是交流电机,可能是用得少暂时没有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九几年万里电吹风机,外形像鼓风机金属颜色,好像比现在有刷的耐用,短路环罩极电机,缺点因为每分钟才大概 ...

换完发热丝后,再建议换一个好点的外壳,那样就完美了。

网友:
家里一个松下的,10多年了好好的,这东西又不是每天用,其实总的运转时间不长的

网友:
网上75买的两个施华寇电吹风,交流电机,用了快10年了,一点都没坏过,使用频率非常高,两百的飞科不到三四年就风叶裂了,

网友:
买康夫交流啊 前几年20包邮有的是 现在30-60也能买到  质量很好

网友:
这还是直流的电机,这些小电器即使是交流电机,估计只有罩极的。

网友:
这是串励电机(交直流两用),成本最高的,但线圈如果是铝的,就比较脆弱。

网友B:
那是换向器!!!!!!!!
换向器上不能加任何东西,润滑油,黄油,通通不行,甚至用砂纸擦都不行!
这种情况是轴心磨损+轴承抱死,用wd清洗干净,上衣车油或者手表轴承油,能用一段时间,高速电机轴承绝对不能上普通润滑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是换向器!!!!!!!!
换向器上不能加任何东西,润滑油,黄油,通通不行,甚至用砂纸擦都不行!
这种 ...

砂纸可以,但是得讲究方法。对付换向器打火烧蚀的标准操作是转子拆下来,夹车床上,低转速,用砂纸裁成条打磨,逐渐换更细的砂纸,直到把烧蚀痕迹打光

网友:
这风机直接接220V的吗?

电机功率小,220v的话励磁线圈太细,定子发热容易烧毁。
直流电机的,不带冷风的话,是串在电热丝上的。
电压低线圈粗,永磁的还不用励磁,少了一个发热源。

交流要么罩极要么电容,那才是真无刷交流电机。
这也是有刷,而且大碳刷不耐磨,不如低压直流的,簧片的耐用。

网友:
在论坛坛友手上买了一个传说涡轮的,用着还行,1800瓦不算太缩水,到手70多貌似

网友:
我的飞利浦电吹风,用了20多年了。还是很爽。

网友:
我一个飞利浦的折叠手柄直流电机的电吹风也快二十年了,手柄摔了用胶水粘住不能折叠了,去年风不太热了拆开发现一组发热丝按头断了,重新接上还在还刚刚的。主要给狗狗吹毛

网友:
说交流电机的吹风机耐用那是指采用罩极式电机的吹风机,因为没有碳刷磨损所以才寿命长,而不是所有采用交流电机的吹风机都耐用。

网友:
买过三台松下电吹风都没出过故障。用的最久的是09年初Suning实体店买的,百元内的低端型号,到现在还在正常使用,稳的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