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玩石] 厨房台面用700w的切割机可以切掉吧?

楼主(2020-03-23):
厨房台面用700w的切割机可以切掉吧?之前装的时候师傅问是台上盆还是台下盆,因为师傅技术不好,所以就装的台上盆。
        现在后悔了,每天抹台上的水都要很长时间,而且是抹了还要放在水槽里面洗一下,再扭干再抹。所以准备自己切一下。不知道用700w的切割机用云石片可不可以切得动。

楼主:
现在就这样。说个可能有人会问的问题,单槽真的很爽,我这个还小了,水槽一般不用考虑蓄水洗菜,一般都是在洗菜盆里洗的,所以不用考虑放水淹菜的升水的问题。还有背后的静音涂层太容易被划伤,放进去的时候要小心。还有就是,洗碗机真的很必要如果你想餐具和锅都保持赶紧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现在就这样。说个可能有人会问的问题,单槽真的很爽,我这个还小了,水槽一般不用考虑蓄水洗菜,一般都是在 ...

省水,不是升水。

网友:
应该是和切片有很大关系,需要选对切片

网友:
没用的,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,都会溅水出来,水不是流出来的,是飞出来的。

网友:
这不是简单地切割完就了事的,不然你会嫌弃做工不好
还是这样不错的

网友A:
你这个就是台下盆呀,要改什么?

网友:
轻松切割,就是烟尘很大,味道刺鼻。口罩是必须的,厨房需要清理出去再操作。

网友:
那水不是流出来的,溅出来的

网友:
我日立云石机才500W,就是石板厂用的,他们清一色日立云石机(可以喷水防灰尘)。

网友:
这个啊,切地板砖的切割机。切割片就行。

网友B:
让我看还是不要搞了,搞不好台面搞裂了就不值了
弄那种铝箔胶布沿着盆沿贴一圈,相当于把这个水盆边沿给弄个斜坡,擦起来方便了就好了

网友:
溅水,买水龙头防溅水接头

网友:
切台面全都是粉尘,最好别切。而且你这个就是台下盆......

网友:
换个小一圈的盆,

网友:
一般用角磨机配云石切片就行了,切时要一边注水,减少粉尘与切片温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就是台下盆呀,要改什么?

台下盆但是我是当台上盆装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让我看还是不要搞了,搞不好台面搞裂了就不值了
弄那种铝箔胶布沿着盆沿贴一圈,相当于把这个水盆边沿给弄 ...

那样好难看。

网友B:
找带花纹的铝胶带
再不就用玻璃胶沿盆沿打一圈也行啊,常见的有白色,黑色,半透明的
这东西已经弄成这样了,就往实用、好看处弄呗

你用云石片切割完了也还没完,还要想办法在底下固定,还要打磨你切割出来的洞,应该做倒角出来吧,事情更多。并且手续越多出差错的机率也就越大。除非你有这个废了换台面的准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带花纹的铝胶带
再不就用玻璃胶沿盆沿打一圈也行啊,常见的有白色,黑色,半透明的
这东西已经弄成这样 ...

那要切还要先去其他地方试切一下。这个台面是2层的,石英石下面是水泥瓷砖台面,水泥盖在瓷砖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