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另类] 自制大尺寸数码管成功

楼主(2020-03-23):
之前发了个帖子,想问问数码管抢答器的小数码管改大数码管的驱动问题,现在已经把数码管做出来了,上来显摆一下

原帖子: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 ... p;page=1#pid3572217

材料准备:雪佛板、5MM白光LED
(之前做了点东西,有朋友问我怎么喜欢用雪佛板,说明下:孩子在跟课外活动课学木刻版画,由于用木板太硬,有时候刻刀刻不动,力气大了掌握不好怕戳到手上,老师就让用雪佛板练习,所以家里就备了些。后来我发现这东西还是挺好的,不用专用设备就能自己用刀削出自己需要的形状,挺方便的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材质相对偏软,稍不注意就会留下痕迹,而且易脏)

1、先打印两张数码管的样子,一张刻孔,一张用来定位LED

2、挖一张带段位孔的,另一张在LED空位的地方用针扎俩小孔,方便过LED脚,背面飞线,数码管各段2串6并

(忽略渣焊工,折腾着玩,能用就行)

串一10欧姆电阻限流,平均每段电流100MA,用一1A手机充电头轻松带起。

用A4纸打印的笔画,先试试效果,照片上看不出LED圆形光斑,实际让是能看见的。有时间换张红色纸试试。
有考虑过焊接之前把LED稍打磨下,减少光斑,后来一算近100个了,太多,就放弃了。也没打算再买雾状led了,反正只是折腾着玩。

各段还没有连接成共阴,等抢答器板子回来再继续折腾了。

< 谢谢观看 >

网友:
腻害腻害,手工活

网友A:
我还以为要做个这么大的表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还以为要做个这么大的表呢!

我这是想做个数码抢答器的前期准备,就一位数码管,其实原理是一样的。喜欢折腾的话,随便买块带数码管的板子,像时钟,数显抢答器,计时器,比分记录等等,都可以改。就是自己改的肯定不如买现成的漂亮。手痒,得治,拆点啥,做点啥才能好

网友:
ws2812灯带了解一下,一个单片机,一个IO,一根线连下去,大钟还是抢答,简单搞定。

网友:
这个抢答器的字符够大,

网友B:
楼主打算用什么驱动这个管子,只有一位也没什么用呢

网友C:
你需要一张导光扩散膜,就不会有光斑了。

网友:
不错,不错。很好的创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打算用什么驱动这个管子,只有一位也没什么用呢

用S8050,7只并列共地,每一只驱动数码管的一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需要一张导光扩散膜,就不会有光斑了。

前段时间给孩子换了一个平板的屏幕,废液晶已经拆开,把里面的导光膜留下了

网友(2021-10-02):
能不能看看放大电路S8050怎么用?其余元件参数是多少?谢谢

网友:
用纸质做底板友架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