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这个充电器可以给这个3.7v的电池充电吗?

楼主(2020-03-23):
5v2a的镍氢充电器想给拆下来的3.7v的相机电池充电,不知道可行吗?
这个充电底座空载是4.5v左右

网友:
直接充肯定不可以。需要改装。除非想看看锂电池是怎么鼓包、爆炸的。

网友:
不行,你需要的是4.2v的充电板子
220v市电---->5v充电器---->4.2v锂电充电器---->锂电池
锂电池3.7v,充满电时候是4.2v
我已经尽量讲解了反正就是缺一不可的,你看你手头是不是少了一个

网友:
我不知。假如是我应该不这样做。相机的电池估计应该是和手机的电池一样的。应该使用手机来充电或者万能充电器,或者4056的充电小板来充电。我理论不强,欢迎专家指正,锂电池应该是恒压变流充电,镍氢是横流变压充电。

楼主:
不显示了,就是这个充电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显示了,就是这个充电器

好像是限流电阻充电,锂电池的话充电电流应该比镍氢低,容易过充变鼓,指示灯变化可能没镍氢明显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显示了,就是这个充电器

很明显,不可以给你的锂电池充电!该充电器是将5V的输入转变成适合镍氢电池的1.5V,而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为4.2V。实在要用的话,将该充电器里面的电路板拆掉,换成以TP4056为核心的锂电充电板(非常便宜,通常不超过2元)。如果电池盒不合适的话,还得用鳄鱼夹连线来协助。其实,像你这种情况,还不如利用电池失效的充电宝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