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思卡尔单片机烧录求助

楼主(2020-03-23):
飞思卡尔单片机 MC9S12XDP512使用xprog-m烧录 ,其中烧写FLASH的时候提示错误,但是烧录EEPROM是正常的,求助论坛大神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?该如何解决,求助

网友:
好多年不用9S12了,以前我用的9S12XS128,用的都是BDM调试,用codewarrior直接就能下载到板子里,还能在线调试。问问调试器卖家,或者问问高年级同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