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明基GL2050-BA显示器不通电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03-23):
同事的电脑开机密码忘记了,让我过去给他解一下,还是xp的系统,带个优盘过去就解开了。又跟我说显示器不亮了,拿到外面修,卖电脑的现在都不愿意修了。我就说我给你修吧。

接上电源后,故障是不通电。

20寸的明基GL2050-BA显示器,12年生产的,也有年头了。

直接拆,打开后盖。

C606大电容怀孕,R605水泥电阻上有个小洞损坏了

F601保险管也损坏了,不怎么会修,也没有配件,就直接买了块拆机电源板替换。

买的拆机电源板

直接换上,拧上螺丝,盖上盖子

通电,ok了。
只能算最初级的维修了。

网友A:
能找到毛病就是高人,换整版的可靠性还高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找到毛病就是高人,换整版的可靠性还高一点

我也是这么想的,万一配件换上了还有其他毛病怎么办,还不如直接买块整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