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] 拆解别克后备箱锁并修理偶尔打不开故障

楼主(2020-03-23):
首先声明:不是买新的锁块更换,是维修坏的锁块

车子6年了,后备箱偶尔打不开,要多按几下钥匙或中控才开,现在怎么按都打不开了。加上近期疫情原因,进小区要检查后备箱,搞的很麻烦,不然也没想修它。去店里换原装锁块要400块,不含工时费,非原装也近300块。
太贵了!我自己修修看。

从车上的拆卸过程不表,先来个拆下锁块的照片,正面,冲压铁件

背面,塑料件

一端铁壳卡的,螺丝刀撬一下就开。另一端是两个转轴铆接的,太难拆,开始用的斜口钳剪的

打不开,上电钻,钻开轴头

终于拆开了,里面很简单,有些机械件没拍到

先上电测试电机,12V。果然是电机问题,短路,导致我的电源过流保护。

拆电机,越南造,铁壳超厚,撬不开,最后用电磨切开的,做工很好,有碳刷

外观看不出问题,万用表测试绕组0.8欧姆、0.8欧姆、1.4欧姆,阻值不对,难道线圈烧了?
想自己重新绕线,但点击前端的黄铜齿轮根本拆不下来。

就这样放弃、网上买锁块换吗?

拿起电机仔细观察,发现转向器(左侧转轴)上那三个铜片间的空隙填满了石墨粉,难道是碳刷摩下的石墨粉造成的短路?
刮干净石墨粉,测试线圈阻值,正常了!上电测试运转正常,开心。
装好,铆接转轴那里只能用胶带缠上了,装车试试

测试OK!搞定。
但是发现一个问题,连着开后备箱,就锁不上。
拆下来回家研究了半天,以为是机械问题,修的快崩溃了,
最后发现电机里有个PTC热敏电阻,方片状,过流保护用的,特别容易发热,连续开后备箱,它太热(阻值变大),
导致电机供电不足,开不彻底,也就锁不上了。之前一直按开关,恐怕把它烧坏了。

本想把它短接,但怕电机短路,没有保护,汽车电线烧起来就惨了(虽然开后备箱通电也就一瞬间),先装车上,以后再换PTC吧。
网上找了个图,PTC长这样,在这里

谢谢观看

网友A:
不错不错、找到问题所在就好办。

网友B:
一般车主都是修车专家的车,最好不要买。

网友C:
朋友的科鲁兹后备箱关不上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大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不错、找到问题所在就好办。

谢谢!问题都在细节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车主都是修车专家的车,最好不要买。

就是,一个破锁400块,工薪阶层不是冤大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朋友的科鲁兹后备箱关不上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大问题。

很有可能,估计通用的车都用这个锁,机械件基本不会坏,那就是电机了

网友:
既然找到问题了,直接买个电机换上得了哈

网友:
我的宝骏6306年了,也是这个问题,换了个锁头总成好了。

网友D:
电个电机不能单独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个电机不能单独买?

不确定,万能的淘宝可能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确定,万能的淘宝可能有

有的,8米一个

网友:
牛,搁别人换整个的套件了

网友(2020-09-22):
我的是偶尔打不开,图省事,马云家买个换上OK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