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SDC2008芯片的台联TL-450ATX电源

楼主(2020-03-23):
台联TL-450ATX电源,采用SDC2008即SDC2921。

网友:
看散热器用料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不算最差,只有更差。估计这电源是电脑城用来配拉独显的机器

网友:
这种电源还有生产的啊?

网友(2024-07-26):
有SDC2008的资料吗?

网友:
我一台世纪冠军ATX电源,也是用的SDC2008,不知在哪里能找到它的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