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苹果] 苹果手机照片导不出来?原来是优化iPhone存储空间启用的缘故

楼主(2020-03-23):
用手机助手导出照片,提示有几张失败,无法导出。

查了一下,原来是手机开启了“优化iPhone存储空间”的原因,开启后可以将部分照片自动上传到iCloud服务器上,以节约手机存储空间

解决办法就是,进入设置、照片,选择“下载并保留原片”,然后查看相应的照片,会自动从iCloud服务器下载原片。

照片右下角有个圆圈刻度盘,可以看到照片下载进度,根据网速不同,可能需要一些时间,下载完成后即可从手机导出到电脑上。

网友:
那功能很鸡肋,表情包这种超小的图都压缩删原图上传,想要的时候还要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