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12v17A开关电源改可调求助

楼主(2020-03-23):
按照网上12v电源改可调的方法,将我的12v17a 改为1.5到21v输出,调压顺畅,但是当电压高于12伏后关机,不能够再开机。当电压低于12v后关机,再开机很顺利。万能的朋友们这是什么原因,请指教。

楼主:
继电器接在整流桥后,7812块之前,之间无滤波电容。

网友A:
没看懂驱动变压器那里  常闭是正常操作吗

网友:
另外494  12脚应该加一滤波电容另外我认为辅助电源电压  应该参考未做改之前辅助绕组电压。不能一律12V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继电器接在整流桥后,7812块之前,之间无滤波电容。

他的这个“集”电器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低电压下如何吸合???保护什么用???画蛇添足而已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懂驱动变压器那里  常闭是正常操作吗

开机后继电器断开,关机后继电器闭合,资料讲释放高压电荷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开机后继电器断开,关机后继电器闭合,资料讲释放高压电荷。

应该没有必要,这么多改明纬的都没这么做,也能正常工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没有必要,这么多改明纬的都没这么做,也能正常工作

有的资料讲,将辅助12v正极旁边的47uf50v电容改成470uf50v,我没有50v的电容,估加的12伏继电器。在关机吋继电器释放闭合,消除高压电容电荷(资料这样讲的。照猫画虎)
明天取下继电器试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的资料讲,将辅助12v正极旁边的47uf50v电容改成470uf50v,我没有50v的电容,估加的12伏继电器。在关机 ...

如果还不能解决  问题可能就在4脚   高电平就截止了, 可以尝试断开上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还不能解决  问题可能就在4脚   高电平就截止了, 可以尝试断开上部

左上角二极管正极也断开了,发帖时疏忽了。

楼主:
二极管负极接494的4脚的正极处断开了。

网友:
直接改明纬350-27开关电源吧,我改了一个,挺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