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又是SM2258H,我这样的CE图正确吗

楼主(2020-03-23):
不知道为什么,还是一直卡PRETEST,缓存前面问各位了,1G的D9STQ,只认512,512就512吧,好歹测试PASS了。
现在开卡又卡在PRETEST了

网友A:
你现在跳了那个条线

网友B:
ce分布完全没问题,卡pretest的解决办法,是颗粒上测试架或焊到U盘板子上清空再焊回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现在跳了那个条线

现在参照4CE双贴的跳线跳上去了,

网友:
三楼说的有道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e分布完全没问题,卡pretest的解决办法,是颗粒上测试架或焊到U盘板子上清空再焊回去。 ...

316的上测试架估计比较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e分布完全没问题,卡pretest的解决办法,是颗粒上测试架或焊到U盘板子上清空再焊回去。 ...

现在是 Chk PreTest Fail(31) /0x1B,Too Much SLC Bad,Max Bad:242 CH[0] CE[0],See Log file

ERROR : Find error from DRAM data.  (0x22)

(0x1B) : Too Much SLC Bad.

怎么破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现在是 Chk PreTest Fail(31) /0x1B,Too Much SLC Bad,Max Bad:242 CH[0] CE[0],See Log file

ERROR : F ...

ERROR : Find error from DRAM data.  (0x22    )设置DRAM TEST LOOP=1 测试通过才行。

(0x1B) : Too Much SLC Bad.     可能闪存卦了。pretese选3再测,前提DRAM TEST PAS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ERROR : Find error from DRAM data.  (0x22    )设置DRAM TEST LOOP=1 测试通过才行。

(0x1B) : Too Mu ...

好的,等下试试,的确是感觉这个板子不正常,D9STQ的单晶1G它只认512,频率设400还不行,必须525才pass。

网友(2022-09-20):
也挂在这里了 Find error from DRAM data.  (0x22    )

网友:
看提示是坏块太多了吧

网友(2023-03-02):
我用USB2.0延长线的口量产,也是报这个错,换了机身自带的USB3.0的口就OK了,不排除是供电的问题。

网友D:
哥,你不是老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哥,你不是老手吗

我是菜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等下试试,的确是感觉这个板子不正常,D9STQ的单晶1G它只认512,频率设400还不行,必须525才pass。 ...

这个是工具问题,只能5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