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电动车充电器输出反接烧毁

楼主(2020-03-23):
单位同事的电动车是绿源48V的,正好有一48V充电器原来骑车改汽车不要了,我拿来试试看能否用上,
220V没插入,只是先接的充电口试了一下,一股焦糊味,失败了
后来另找了一个将充电头 正负极 调换,可以用了。原来绿源与大多数的正负极是相反的。

现在请帮我看看,能修吗?

没接220V高压部分应该没事吧?

全图

高压

低压侧

目测红框 J10、J11 烧毁,它是什么,保险丝?用细铜线能代替吗?
背面铜皮用导线代替可以吧?

谢谢

网友:
J一般表示跳线,用铜丝就可以了,粗细不能比原来的细

网友:
整流管直接短路了应该也是要报废了

网友:
经验不足 不同品牌电车极性不一定相同  需要确认对了才能插电

网友:
有防反接二极管的应该没事,把烧断的跳线接好通电测测有没有输出。

网友:
好像是绿源,小鸟和速派奇等 几年品牌和其他的大多数正负极是反着来的

网友A:
接好了先测有没有短路,特别是220,能接灯泡测最好

网友:
要测量一下,不能凭经验办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好了先测有没有短路,特别是220,能接灯泡测最好

充电器的输出端接个220V的白炽灯就行了?用它做负载,否则可能没输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