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卡类] 网上买了一个U盘 发现是个扩容的 检测到是BW建荣 请教大神可有工具量产

楼主(2020-03-23):
网上买了一个U盘 发现是个扩容的 检测到是BW建荣已拆解 背面标识XF216S1912C-H如图  请教大神可有工具量产 主控型号和闪存检测不到 短接也没反应只能检测到主控厂商(BW建荣)

网友A:
使用建荣的AX216主控量产工具量产即可
用AX216MPto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建荣的AX216主控量产工具量产即可
用AX216MPtool

谢谢 大神 可有工具吗?真是有缘 昨晚手机搜量产工具是 发现有个山东量产哥很牛  今天来数码之家 没想到大神回复了 我的问题 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 大神 可有工具吗?真是有缘 昨晚手机搜量产工具是 发现有个山东量产哥很牛  今天来数码之家 没想到 ...

去量产吧下载就行
不过有的得会员下载
一般都是免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量产吧下载就行
不过有的得会员下载
一般都是免费的

谢谢 下载了AX216 好多工具都不认优盘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没有 大神看看是不是我没下载对工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 下载了AX216 好多工具都不认优盘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没有 大神看看是不是我没下载对工具 ...

最好短接量产
要不然很多都不认
实在不行用DM8261的工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 下载了AX216 好多工具都不认优盘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没有 大神看看是不是我没下载对工具 ...

不排除另一种可能
还可能是建荣的B98/B96主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 下载了AX216 好多工具都不认优盘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没有 大神看看是不是我没下载对工具 ...

AP工具暂时没有外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P工具暂时没有外流

还可能是建荣的B98/B96主控DM8261的工具 建荣所以可下载的工具都不识别 也短接了 听到叮咚的声音 所有量产工具都不认  投诉无果 平台和商家站一个立场

倒霉的我买 了两家的 到最后才知道是一个人开的不同店铺  还有一个AOFECL849DTW识别不出也不知道什么主控

网友(2020-04-22):
有缘, 我刚弄好这个U盘, 等下拍图发你看看

网友B:
U盘跟你的一样,买的32G,这个比较棘手, 能知道的有效信息就建荣两个字, B96_2016-02-18       用这个版本量产 ,应该能直接识别,识别不了短接下, 这个量产完是512M的。  8.9 拼夕夕夕夕 买的,最近喜欢捣鼓这个, 买了5个不同的U盘 ,战无不胜哈哈~

手里另外两个都是芯邦的,以产完,还有两个贵点的在路上,明后天能到,这种便宜U盘还是不要碰,读取速度慢不说,质量没保证。

一个一个64G量产晚是128M这个是最坑的,2099S 还是2199S忘了,现在流出来的也不能量产, 改下软件数据能量产,这U盘个费了我两天时间。

另一个芯邦直接能量产,比较良心,64G量产完16G。

为了给你回复专门注册的账号!最后问下量产哥哪的,我也山东

网友B:
兄弟   图片发出来系统不给显示。。。  尴尬了  可能是我是个新人   工具给你 B96_2016-02-18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盘跟你的一样,买的32G,这个比较棘手, 能知道的有效信息就建荣两个字, B96_2016-02-18       用这个版 ...

喝,我是济南那边的
我就说的这个工具

网友(2020-10-31):
引用 网友B:
兄弟   图片发出来系统不给显示。。。  尴尬了  可能是我是个新人   工具给你 B96_2016-02-18 ...

能不能把量产工具B96_2016-02-18发我下?谢谢了。我的邮箱:275486877@qq.com

网友:
不明白为什么要买这类优盘,优盘也要不了几个钱

网友:
楼主你好,能发一下量产工具B96_2016-02-18吗,谢谢!XLSWHAO@163.COM

网友(2021-02-18):
必须在XP系统下  AX216工具可以量产,亲测

网友:
免费送的那种盘吧,数据无价,重要的资料别用这种了

楼主(2022-02-11):
引用 网友B:
兄弟   图片发出来系统不给显示。。。  尴尬了  可能是我是个新人   工具给你 B96_2016-02-18 ...

谢谢大哥 好久没来论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