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求一下SM2258XT+vs29f02TEME1开卡工具

楼主(2020-03-23):
金泰克S300 240g固态不认盘,拆开发现主控为SM2258XT,闪存为金泰克自己打标的,标识为VS29f02TEME1,闪存ID:EC,1C,98,2F,84,C9,从网上下的2258XT各个版本都找不到此闪存芯片,无法重新开卡,求一个能开此组合的工具,谢谢@!

网友A:
联系我,我可能能帮上忙。

网友(2020-04-26):
同求,不知道老哥解决了? 解决的话,分享下,谢谢

网友:
EC开头这是三星的颗粒 估计是三星OKG PKG这种东西吧

楼主:
FLASH芯片损坏过多,放弃了,RDT检查有8191个块不能通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联系我,我可能能帮上忙。

2258XT+TH58TFT1WHLBAEG可以有偿开卡吗?

网友:
求2258XT+TH58TFT1WHLBAEG的有偿开卡

网友(2020-11-21):
引用 网友A:
联系我,我可能能帮上忙。

大佬我开出来了这个为啥都是mlc速度只有60G左右呢超过全是坏快

网友B:
不确定id的话先通电,随便下载个58xt的版本,查看下id。记录下id.将id用查料号的软件查询下获得真正的颗粒料号后,将料号记下来。度娘找一下有无此料号的58xt工具版本,同时查一下有无此料号的颗粒参数。找到参数的话,将参数记下来,打开随意一个58xt的版本,找到.set文件,将颗粒参数按照规定格式添加进去后保存。再打开开卡工具,短接rom.通电。扫描一下设备,再在设置界面颗粒料号下拉框,看看能否自动识别到料号。有时侯工具版本中没人 料号的,可以手动添加进去的..主要是先得到颗粒的参数值..再试下哪个版本工具可以识别添加的参数..大意方法就这样..

网友:
omgy8s7m吗?这个用ssv4这个包改一下就能开了

网友:
您好  找到工具了么?VS29F01TEME1这个是什么芯片?

网友C(2021-05-05):
引用 网友A:
联系我,我可能能帮上忙。

2258H+VS29F02TEME1能指点下如何开卡吗?现在开卡成功但是容量不对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2258H+VS29F02TEME1能指点下如何开卡吗?现在开卡成功但是容量不对。

容量指定一下试试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闪存了,共享一下开卡软件呗。谢谢

网友(2021-06-25):
C开头这是三星的颗粒 估计是三星OKG

网友(2021-09-12):
引用 网友B:
不确定id的话先通电,随便下载个58xt的版本,查看下id。记录下id.将id用查料号的软件查询下获得真正的颗粒 ...

srt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??

网友:
EC,1C,98,2F,84,C9
C9结尾,是SSV3的颗粒,即K9OMGY8S7M,256G单颗,建议上2258H,一颗即全盘满速不掉
如果一定要用2258xt开的话,SM2258XT_SSV3SSV4-TLC_PKGS0920A_FWS0920A0
工具如下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HCCdbHb_1v-gbd5ZlRdojg 提取码: jrtr

网友:
原来这个SM2258xt有很多的版本啊。

网友(2022-03-23):
引用 网友A:
容量指定一下试试

你好,2258XT+K9DUGB8H1A能否指点下如何开卡?目前找不到相应的开卡工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