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板载瑞昱ALC662\887声卡送福篇,仅限WIN10 改创新驱动详细教程

楼主(2020-03-23):
推荐ALC662\887使用

注意:只能在 Realtek 声卡上安装
1. 安装之前先卸载之前的瑞昱声卡驱动,不然无法安装和XMB5配套的声卡驱动
打开设备管理器,在“声音、视频和游戏控制器”里面卸载掉瑞昱声卡,操作:找到“Realtek”开头的驱动,右击,卸载 。WIN10会自动安装驱动,需要设置一下,设置如下:此电脑→右击→属性→高级系统设置→硬件→设备安装设置→选择“否”→保存更改

2. 安装改版驱动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: win8/8.1/10 按住shift+重启+疑难解答 – 高级选项 – 启动设置 – 重启 – F7 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【按F7】
解压打开7824_PG445_HDAudio以管理员身份运行,期间会弹出一个没有驱动签名的警告,无视,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  重启

3.安装Sound Blaster X-Fi MB5音效  禁用或者退出安全软件,打开XMB5-OEM1D-1-11运行setup.exe按提示完成之后不要立即重启点稍后重启 将 ProgramData 文件夹复制到系统盘根目录(如 C:\ ),将其中的 KGAGen.exe 解压到 SoftwareLock 文件夹,点击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,生成35组kga文件后在重启电脑即可  有可能提示错误之类的窗口无视即可(我的是没有提示)

批注 2020-03-23 。.png 批注 2020-03-23  批注 2020-03-23

提取密码:6l0l

138 Bytes, 下载次数: 28, 下载积分: 家元 -55

网友A:
音效?我们都是听原汁原味的hifi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音效?我们都是听原汁原味的hifi

音量会大很多,我电脑自带这个

网友:
1. 安装之前先卸载之前的瑞昱声卡驱动,不然无法安装和XMB5配套的声卡驱动
打开设备管理器,在“声音、视频和游戏控制器”里面卸载掉瑞昱声卡,操作:找到“Realtek”开头的驱动,右击,卸载 。WIN10会自动安装驱动,需要设置一下,设置如下:此电脑→右击→属性→高级系统设置→硬件→设备安装设置→选择“否”→保存更改

2. 安装改版驱动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: win8/8.1/10 按住shift+重启+疑难解答 – 高级选项 – 启动设置 – 重启 – F7 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【按F7】
解压打开7824_PG445_HDAudio以管理员身份运行,期间会弹出一个没有驱动签名的警告,无视,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  重启

楼主提供的安装教程中还是无法彻底卸载掉驱动,卸载驱动后点击“扫描检测硬件改动”之后,Windows自带的“Realtek(R) Audio”还是会回来,经过本人探索,正确的安装方法应该是这样:
1、按住shift重启电脑,进入疑难解答 – 高级选项 – 启动设置后,电脑会重启,按F7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;
2、进入系统后,打开设备管理器,在“声音、视频和游戏控制器”里找到并右键“Realtek(R) Audio”,点击“更新驱动程序”——“浏览我的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”——“让我从计算机上的可用驱动程序列表中选取”——“从磁盘安装”,弹出这样一个窗口:
3、此时解压驱动包,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“浏览”后选择7824_PG445_HDAudio文件夹中的“WIN32”或“WIN64”文件夹(取决于操作系统位数),点击“确定”。
4、如图所示,你会发现多了个“Realtek High Definition Audio”,选择以后下面有个唬人的提示告诉你“这个驱动没有数字签名”,不要犹豫,点击“下一步”
5、中途会弹出个没有数字签名的警告,选择“始终安装”即可。
6、安装好驱动后,点击一下小喇叭,看到声卡名称是不是变成“Realtek High Definition Audio”了?
7、进入“7824_PG445_HDAudio”文件夹,右键管理员运行“setup.exe”,点击“下一步”,安装程序会“卸载”声卡驱动:
8、卸载完成后,不要重新启动,还是按住shift重启电脑,重复第1步;
9、重启后声卡驱动的安装程序会运行,让它安装完毕后重启。
此时修改版声卡驱动的安装就已经告一段落了。
3.安装Sound Blaster X-Fi MB5音效  禁用或者退出安全软件,打开XMB5-OEM1D-1-11运行setup.exe按提示完成之后不要立即重启点稍后重启
进行到这一步时,发现setup.exe无法运行,这里我们可以“强制”它运行,只需要进入XMB5-OEM1D-1-11\Audio\Setup内,运行setup.exe就可以安装X-Fi MB5部分了。
安装完毕后就可以按照楼主的操作生成KGA文件完成破解了:
禁用或者退出安全软件,打开XMB5-OEM1D-1-11运行setup.exe按提示完成之后不要立即重启点稍后重启 将 ProgramData 文件夹复制到系统盘根目录(如 C:\ ),将其中的 KGAGen.exe 解压到 SoftwareLock 文件夹,点击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,生成35组kga文件后在重启电脑即可  有可能提示错误之类的窗口无视即可
安装完毕后重启,是不是发现系统托盘中多了两个图标?
如果没有后面那个X-Fi的图标,可以去开始菜单启动“Sound Blaster X-Fi MB5”试试调节音效看看。

网友:
没有M币的飘过~支持下

网友:
我是Realtek ACL3248,挥泪买下试试

网友:
好东西,以前用过,感觉没有啥效果

网友B:
如果硬件没有那个功能,装驱动有何用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硬件没有那个功能,装驱动有何用呢?

英伟达GPU偷CPU性能了解下

网友(2021-11-23):
试试看,行不行。

网友:
没有M币啊 支持下吧

网友(2022-02-05):
没有M币啊只能支持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