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杂牌 “亿贝克 48V12A” 电瓶车充电器,不转灯了

楼主(2020-03-23):
杂牌的东东 真的不好 “亿贝克 48V12A”电瓶车充电器,不转灯了。拆拆拆!!!

网友:
做工还行啊

网友:
差不多就行了,要啥自行车啊。

网友A:
不转灯也有可能是电瓶的问题哦,电瓶缺水了就会导致不转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转灯也有可能是电瓶的问题哦,电瓶缺水了就会导致不转灯

嗯 ! 检测 电流的 电阻 变质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 ! 检测 电流的 电阻 变质了

请问哪一个是检测电流的电阻?

楼主(2020-06-15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哪一个是检测电流的电阻?

0.1oum 的绿色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哪一个是检测电流的电阻?

0.1欧姆 的绿色电阻  (这种故障一定要多试试  有可能是电瓶缺水呢  还有可能需要调转灯电压呢)

网友:
找人维修更为保障了!!

网友(2023-01-08):
图中红框中的芯片有谁知道是啥型号吗?定时?但只用到了一个2脚,3 4 5 7脚都是空,VCC 5脚,GND8脚,6脚也接地了。望大神们指点!

网友:
图中红框的芯片谁知道啥型号?VCC 5脚,GND 8脚,3 4 5 7脚都是悬空,6脚接地了,只用到2脚输出。也不知道起啥作用。望大神们出来指点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