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请教高手拆的手机字库怎么飞线读数据,芯片型号

楼主(2020-03-23):
(图片)

网友:
要等高手出现了

网友:
找点位图就行,我飞过,貌似主要5条线还是6条线来着,但是速度慢啊,别飞了,不是有成品板子卖嘛

网友:
焊接更省事,飞线飞的眼睛疼还不识别

楼主:
点位图有吗

网友A:
我们论坛已经和百度打成战略合作伙伴,有问题先百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论坛已经和百度打成战略合作伙伴,有问题先百度

非常感谢发的资料

网友:
玩可以,手机字库做的u盘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