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级不加价、匀光更舒适:思凯特H04拐角灯

楼主(2020-03-23):
拐角灯是手电的一大分支,具备90°出光角,更短的长度,以及可搭配头灯带使用的特点,成为非常实用的照明工具,而思凯特Skilhunt恰恰是拐角灯领域的实力厂商。

今天,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品H04,新品自然使用全新的包装,中白光是本人比较偏爱的光色,当然了还有冷白光版本供选择。

配件比较丰富,包括手电一支,高品质三幅头灯带一套,手绳一条,说明书一份,备用胶圈两根,以及一个黑色橡胶圆片。

有朋友可能对这个圆片的作用不清楚,我来解释一下:H04具备尾部磁吸,可以使其吸附在铁质品上,从而解放使用者的双手。但是,也有人不喜欢从包里拿出手电时带出一串钥匙,或者影响自己高贵的机械手表,所以可以用这个橡胶原片替换尾部的磁铁。

更换非常简单,磁铁通过尾盖的负极弹簧压紧,只要用钳子夹一下,弹簧就能从三个卡点取下,更换橡胶片后重新安上弹簧即可。

尾部弹簧镀银,减小接触电阻,避免氧化。为了保证H04的测试性能,我还入手了一支原厂3500mAh18650电池。思凯特将电池皮也换了新的黑橙配色,容量印字清晰,方便安检检查,可以带上飞机。

H04全长99.9mm,真的控制在了10厘米之内,筒身直径大约22mm,灯头为方形外径更大一些,与普通一次性打火机、5AA电池和91mm小瑞对比,仅稍大一分,身材控制得非常好。

由于使用了轻质、高强度、快散热性的铝合金作为外壳,H04的空桶重量只有46克,带原厂电池的重量为97克,携带起来非常轻巧,作为头灯戴在头上也不会觉得累赘。

与上一代头灯H03系列相比,H04顶部取消了磁吸充电装置,这对身材控制有好处,但是却少了直充功能,略显遗憾。

对比一下就能看出,H04H03C RC矮了一截。同样深深的6道散热鳍,帮助灯头通风散热,避免LED灯珠因过热而光衰。

H04充分利用了头部第一片减薄了的散热鳍,在这里开了一个手绳孔,这种固定方式确实能够大幅减少灯头核心部件的晃动,是个有用的创新。

位于侧面的出光口为四角固定不锈钢压片,并使用珠面透镜作为导光介质。思凯特产品命名有迹可循,比如:H04为珠面透镜;H04F则为光杯+可调散光罩;H04R则为光杯版本,便于不同偏好的使用者选购。

如果型号为我手上的这只H03C RC,这个C则代表colourRC代表Rechargable,意思是直充,表示这是一只带彩光的、能直充的拐角灯。如果是H04RC,那么就是H04的直充版本。

出光口侧面的平面为开关的位置,这便于手指握住手电头部并操作调光,位置合理,H04的按键比H03系列更大,更方便按动。

开关胶帽手感舒适,内部按键按动触发的反馈清晰,声音清脆。开关内部还集成了两个电量指示灯,一个为靠近底部的红色,比较显眼。开机后这盏灯会以闪烁的方式提示当前电量,下面的动态图中,红灯闪了四下,表示电量>80%,如果只闪一次,那么最好尽快取出电池充电,因为电量已经小于20%了。

主灯开启后,开关内部靠上的绿色指示灯会保持常亮,提示使用中的电池电量。只是这盏灯会随着主灯的亮度变化而变化,主灯比较暗的时候,这盏灯几乎不可见。

H04有两种模式,分别提供不同的调光方式,以适应使用者的习惯。可以通过操作开关来实现模式的转换,H0448种亮度,具体调光方式请参考说明书,我就不赘述了,下面的地址是视频展示一下转换模式的方法。可以说H04是一款考虑到使用感受的产品。

H04周身为军规黑色三级硬质氧化,具有较高的耐磨防刮能力,保证使用过程的手感和耐用度,同时防滑纹也改成了环纹,与此前产品的家族性三组滚花相比,手感各有千秋。尾盖也有手绳孔,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,选择手绳的安装位置。

H04尾部的强磁铁吸力比较大,即便处于水平角度,也能牢牢吸附不会掉落,可以放心使用。

H04中白光版本使用一颗色温5000K左右的XML2型号灯珠,虽然型号有些老,但是几乎没有偏色,性能也不错。配合珠面透镜能够实现散光的效果,使光斑亮度更柔和均匀,照射面积更大,恒流调光电路,在各个档位都没有频闪和啸叫。

从对墙光斑来看,打散的光线在很近的距离也不会有黑心,半米左右的中心光斑亮度柔和均匀,外层有一圈较暗的副光斑,保证更开阔的视野。

H04一共4个常亮照明档位,每个档位又有高低两种亮度,在模式一下,通过单击侧按开关实现换挡,双击开关实现档内亮度变化。平时在楼梯间使用,中亮既能完全看清楚,大范围没有明显明暗交界,视觉感受比较舒适。

如果打开最高亮度,即1200lm光通量时,大面积的照明模式,能够将室内近处照得非常亮,甚至有些刺眼。

H04属于泛光型手电,特点就是近处亮、视野开阔、亮度均匀,适合室外30米以内的照明,草木细节能够轻松分辨,走个夜路足够用了。

由于光通量较大,H04也能达到较远的照明距离,百米不成问题,短途户外使用带一只就足够用了。

之所以选择中白光,一方面在雨雪雾等天气,能够获得更好的穿透性,另一方面就是能够有更高的显色性。H04对冷暖色调的还原效果都不错,目视显色性超过80%,被照物体不会像冷色温那般生硬。

说到雨雪天气,就来看看H04的防水效果,放在鱼缸里泡着完全没有任何影响,还帮助了散热,取出来后各项操作也都正常。H04IPX8的防水等级,可以在水下2米正常工作,暴雨天操作使用也不会造成损害,户外全天候可以放心使用。

受疫情影响,哪都去不了,索性躲在室内做试验吧。用照度计和温度计,测试一下H04的性能,灯头距离照度计约40厘米,开始做测试。拐角灯的好处在这时就显现了,可以直立于桌面,产生水平向前的光。

使用热电偶测温计同时测量灯头和筒身中部两处温度,起始室温约为25.4℃,每10秒记录一次数据,共记录6分钟72组数据。

H04的四个档位八种亮度,对应的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,总体看阶梯呈对数分布特点,亮度变化比较合理,最高照度42200lux,中心光强不算大,这也符合泛光手电的特性。

开启极亮1200lm后,照度先开始缓慢下降,约3分钟左右开始降档,降档后照度大致与高亮档位高输出模式相当,此后一直保持恒流直线输出,亮度保持不变。

在记录温度的时间内,灯头温度随着降档有一次波动,筒身温度则一直在上升,说明筒身也参与散热,灯头最高温度45.6℃,触摸不会烫手,可以放心操作开关。

约半个小时左右,发热散热接近平衡状态,灯头温度为48.5℃,筒身为44.3℃,H04对温度的控制比较到位,兼顾了较高的亮度和可控的温度。

第二小时之内,H04一直保持恒定输出,亮度不变,这在实际使用中,有很好的视觉感受。

续航约2小时10分钟,照度开始以一定斜率下降,至2小时50分钟,主灯开始间断闪烁三下,提示使用者此时电量不足。

又闪了约40分钟,H04才自动关机,等了一会还能手动开启,不过也就两三分钟就又自动灭了。个人感觉主灯一直闪烁提示,有些影响使用,间隔十分钟闪一轮就好了。

取出电池,电路的截止电压为2.79V,看来是在最大限度使用电池电量,也没有对锂电池过放。

对这只原厂电池充电,实际冲入3451mAh电量,思凯特对电池也没有虚标。

总的来说,思凯特Skilhunt H04头灯,升级了最大亮度和操作模式,进一步压缩筒身长度,无论外观、亮度、续航、操作都更适合EDC使用,期待疫情结束,走到户外点亮一束光,照亮未来之路。

网友A:
最近在关注拐角手电,看了几个牌子,纠结中

另外希望坛友有优惠价的暗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近在关注拐角手电,看了几个牌子,纠结中

另外希望坛友有优惠价的暗号 ...

桐油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