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怪兽充电宝SPB50 方案激活

楼主(2020-03-23):
万用表 凤鸣档 短一下 (电池B+脚 和 2号MOS第一脚)即可 激活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太厉害了,这都被你研究出来了

网友A:
什么原理呢?

网友B:
大多都是用mos做开关,对5V进行控制你,没破解过这个,是不是可以加个开关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原理呢?

楼主写的很清楚,大概就是模拟正常激活时充电宝的具体动作,后续可以加个开关

网友:
把mos短接就行,这样会有一点点漏电

楼主:
综合大家的疑问 我做个大概的回复。 我个人的思路。但不知道是否正确。
这个MOS管 我估计是带脉冲开关的, 具体要有厂家的图纸才知道。
初步判断:
充电器底部有 6个铜芯,  1和6是地 2和5为未知,手机行业统称RX TX信号传输脚估计也也差不多。第34为充电输入脚,估计第2和第5是脉冲开关的复位开关,当充电宝插进母体主机进行充电 主机会根据第2 第4脚进行发送复位信号进行锁定充电宝输出状态。就是你强制拿出来的就没有激活充电功能。
而本人给MOS第1脚加压是直接跳过电子信号单片机控制 从而启动充电信号,等于物理启动一样,

未证实:如果充电宝插回母体 就不能充电 就证明下面25脚绝对是给充电宝复位的信号脚位。

这个加压激活mos方案 也可能会由于mos体内电容电压下降导致开关失灵 具体待测,目前充电宝和正常租用的功能一样 可充可放 暂时无不良反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多都是用mos做开关,对5V进行控制你,没破解过这个,是不是可以加个开关啊 ...

对的 我先考虑充电宝下面的6个触点。 估计也带脉冲信号激活的。
对于短接的很多人都说漏电 而且我测试过 短接只能维持几秒的输出电压就被电子开关断开了。

网友(2020-06-16):
可以加个开关?

网友:
高手!看了这么多硬解怪兽的,实操这个是最靠谱的!楼主厉害!

网友:
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……

网友:
这个不是美国怪兽吧

网友:
我试了好久还是不能用,楼主怎么弄才能给手机充电

网友:
学习了  这种研究精神值得发扬

网友(2020-08-27):
怎么样才能 正常 不短触正常使用呢

网友(2020-11-06):
spb70破解 如何?

网友:
瞎搞 你那个是电芯保护芯片  ,想放电 ,要把那个三脚的MOS,  短接就行了 很简单。。。

网友:
想放电 ,要把那个三脚的MOS,  短接就行了 很简单。。。
或者打火机对着输出口 点击一下 把MOS 损坏 就能一直放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综合大家的疑问 我做个大概的回复。 我个人的思路。但不知道是否正确。
这个MOS管 我估计是带脉冲开关的,  ...

我有图纸  全部都有  很简单原理 MOS 控制负极 在按键那边的一个  苹果的接口 2个,其他的一个 MOS  短接就行了,  正极没有控制的  你搞得是  电芯保护芯片,,错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