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海康威视500m摄像头

楼主(2020-03-23):
需要给摄像头换个镜头,拆下看看

补充内容 (2020-3-26 13:24):
有没专业人士告诉我,哪有延迟低的摄像头,想在图像延迟0.5秒左右

网友:
正品!质量挺好的!

网友A:
很好奇 海康都是主控都打自己家的 难道海康的cpu 都是自己嘛? 或者  应该都是定制型号吧

网友B:
指标货。500W,Seneor是500W没错,靶面多大?镜头成像的高清区域有多少?别把这种低价500W想得太美像素是个双刃剑,太高会下降低照效能的
最近海康的C200固态盘很火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指标货。500W,Seneor是500W没错,靶面多大?镜头成像的高清区域有多少?别把这种低价500W想得太美像素是个 ...

不是1寸的底都是对不起观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好奇 海康都是主控都打自己家的 难道海康的cpu 都是自己嘛? 或者  应该都是定制型号吧 ...

一般是华为海思定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1寸的底都是对不起观众

唉,一分钱一分货是定理。话说这个DSP的图像处理也对不住1寸的底
有1/3是标准,1/2是专业货了,1寸的就是拍照赚钱机。几百的就别想太多了。

网友:
感觉海康威视这种民用货比水星成像好不了多少,价格差了几倍,不过海康做工确实比水星好太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指标货。500W,Seneor是500W没错,靶面多大?镜头成像的高清区域有多少?别把这种低价500W想得太美像素是个 ...

这个图像是2K的,清晰度还可以,就是编码延迟400-500ms,不知高人有什么推荐的摄像头总成能让延迟更小,我们做细节放大,这个延迟还是有些不舒服

网友:
最关键的CMOS没拍到,要是有个1/2就不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指标货。500W,Seneor是500W没错,靶面多大?镜头成像的高清区域有多少?别把这种低价500W想得太美像素是个 ...

现在COMS技术很不错了,比CCD强不少,500W像素的只要不小于1/2的靶面都不会太差,当然是索尼的更好

网友:
海康的低端摄像头网线都只用了四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