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很简单的万用表改锂电池,动手就成功

楼主(2020-03-23):
这几天在讨坛里看了有电友改万用表的帖子,心里痒痒的,虽然前久也买了个9V的可充电锂电,但发现还是8.4伏的,通过可调电源测试,我这支万用表代截止电压是6.6伏,正好手中还有几个手机电池,越摆越坏,所以把两个手机电池串起来,成功的把目前的成品锂电池换下,改后的电池容量估计是买成品的4倍吧。

网友:
不找两块同规格的电池吗

网友A:
拖个小尾巴不错,既可以给2串锂电池充电又可以随时外接电源当台表用。
如果万用表对电池电压要求不高,2串锂电池无疑是最简单的替代方案了,很多坛友也是这样做的。但成品9V锂电池这么搞就有点坑人了,因为有的万用表电池电压较低时精度就会受影响甚至直接不能用。我用的是坛友开发的单锂升压全功能款----只要锂电池电压没有降到放电保护值,输出电压始终稳稳保持在9V。

网友:
手上的几个万用表都是AA电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拖个小尾巴不错,既可以给2串锂电池充电又可以随时外接电源当台表用。
如果万用表对电池电压要求不高 ...

这个方案有两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.1:是静态待机是升压还是关断;2:升压电路的纹波处理如何,看电路使用π型滤波,把原>47U的滤波电容改为0805的10U?电容,能压得住不,还好的是类似B628这样的SOT-23-6 IC ,频率做到了M级别并且效率也不错.

网友:
您这两串考虑一下平衡

网友(2021-01-17):
引用 网友A:
拖个小尾巴不错,既可以给2串锂电池充电又可以随时外接电源当台表用。
如果万用表对电池电压要求不高 ...

这个用在寻线仪上怎么样,寻线仪可比万用表费电多了

网友B(2021-07-26):
引用 网友A:
拖个小尾巴不错,既可以给2串锂电池充电又可以随时外接电源当台表用。
如果万用表对电池电压要求不高 ...

老哥这个在哪可以买到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哥这个在哪可以买到呢

兄弟:这电池是几年前本坛一位坛友开发的(当时成品、散件均有),记得叫什么终结者2号。老站应该能搜得到相关帖子,但不知什么原因后续就没有什么动静了。
前期本坛又有坛友推出了类似作品,但不知是否商品化了。你也可以搜搜看,没有成品可买的话,看能否自己参考学习仿制。

网友:
我真心表示看不明白。哪两个是你串起来的,没安装入表前有制作程图会让人看得更直观。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:去某宝买18650串联电池盒,两节18650塞进去,放进万用表里接好,完事,两节不常用的话能用七八个月,我是直接做了个转接头外挂在外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