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WD40喷电瓶车钥匙孔里可以吗?接触不良

楼主(2020-03-23):
每次开都要拧好几次钥匙才行,接触不良了,不知道WD40喷进去有没有效果?不行就只能换锁了

网友A:
可以的。wd40简直就是神器。我的按钮开关电位器等接触不良我就喷一点立马见效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。wd40简直就是神器。我的按钮开关电位器等接触不良我就喷一点立马见效! ...

谢谢,那我等下去试试,大不了换锁

网友:
我的钥匙也是这样接触不良,有时骑着骑着,突然断电了
后面拆开看,接触铜片都烧得差不多了
后来我就直接用遥控启动和锁车

网友B:
早就不用钥匙了,自己改了蓝牙遥控和一键启动

网友:
没用的,钥匙孔和后面的开关触点又没连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早就不用钥匙了,自己改了蓝牙遥控和一键启动

这么强?有套件卖吗?我去试试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么强?有套件卖吗?我去试试

淘宝搜保镖电动车报警器,70左右

网友C:
换锁一劳永逸,电动车锁比较垃圾的,磨损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淘宝搜保镖电动车报警器,70左右

搜到了,挺好的,就这么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锁一劳永逸,电动车锁比较垃圾的,磨损了!

是的,准备听楼上的改一键启动了

网友:
并没有多大效果,里面触点烧毁了。直接换锁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