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尼奥电动螺丝刀CS37T求助

楼主(2020-03-23):
打黑了一个尼奥电动螺丝刀CS37T,能充电。就是不转。后面屁股上的手电亮(屁股上有单独开关),前面的LED灯按下开关不亮,电动机单独测试时好的。前面的LED灯单独通电也是好的,初步考虑是大电路板坏了。看着电路板不是很难,但是目测木有发现有元件坏,哪位大神有经验,初步给诊断一下。
下面的充电的红灯一直是亮着的,是不是这个机子这个灯一直就亮着?
另外:我看了里面开关的结构,有一个想法:其中最后一个图里面A是接电池正极的,B我要是直接接电池负极,是不是直接就绕开了电路,直接供电了呢?请各位指点,谢谢

网友A:
顺着线路慢慢找,看下最大的三极管

网友:
你先测下电机,

楼主:
电机是好的,灯也是好的,单独供电测的,电机和上面的LED灯都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顺着线路慢慢找,看下最大的三极管

还得找热风枪吹下来么?我能不能绕过电路板,直接接上面的开关呢?我觉得电路板可能就是过放保护的作用吧

楼主:
发错地方了,对不起,请版主删除

网友:
大管子是放电保护用的,应该是可以跳过电路,电池直接接开关,只是要自己注意过放
这个6脚IC应该是充放电一体的,并且充电时不能放电,尾部的LED能亮可能是电池跳过IC直接供电的,而充电灯一直亮感觉是有电窜到IC的充电输入端(也就是充电接口5V输入端),做成IC一直工作在充电状态,可以先试试把大板上连接小板的线除5V跟地之外两条拆掉,这时如果充电灯不亮,就充一会儿电,再试试能不能工作

网友:
那个MOS管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,检测一下呢
直接跳过的方法虽然有可行性,但是能功能齐全的就全点吧,试试不行再说啊。

网友B:
打黑尼奥动力,我的天!!!!!!
尼奥动力竟然这种产品也有人打黑,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打黑尼奥动力,我的天!!!!!!
尼奥动力竟然这种产品也有人打黑,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了 ...

买其他东西送的,闲着没事折腾着玩呗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神,直接给短接了,能行,就是后面的充电灯还亮,回来再处理吧,声音挺好听,回来再鼓捣鼓捣扭力调节不部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各位大神,直接给短接了,能行,就是后面的充电灯还亮,回来再处理吧,声音挺好听,回来再鼓捣鼓捣扭力 ...

检查一下D1二极管,Q1、Q2三极管,估计是堵转炸了。MOS管坏了的可能性非常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检查一下D1二极管,Q1、Q2三极管,估计是堵转炸了。MOS管坏了的可能性非常小。 ...

好的,感谢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