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ACS ACR122U-A9 NFC拆解,顺带改USB Type-c接口

楼主(2020-03-23):
以前用手机模拟门禁卡的时候,加密卡无法模拟,但是可以用白卡转一下,所以买了个ACR122U(后来才知道,便宜一半的PN532也可以实现我的需求,哭)
后来换了手机,意外的发现加密卡可以直接复制卡号,这个读卡器就闲置了???

扔抽屉里吧,长长一坨线,改它。。

犹豫了一下,是直接把线截断,焊个Type-c接口呢,还是想办法把接口塞进去呢?拆开看看吧。
揭掉背后四个脚贴

我的习惯是,准备个差不多大小的纸,从哪拆下来的,贴在哪。
螺丝也按位置放,这样万一有不同规格的螺丝就不用区分了,省心。。

螺丝拧下来。。。

内部折腾空间充足,把接口塞到机身里面来,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

咦,怎么有五条线???

仔细看看,GND是一条正常的黑线,屏蔽网又在末端汇集成了一条线。吓我一跳,我还以为多出来的一条线有什么特殊功能呢。
顺手把屏蔽网搓成了一条线,热缩管走起,管它有没有用, 一会一块焊上它。

翻出来以前买的USB Type-c母口

拿刀子削一下外壳。。。。

噫,削的有点不大对劲啊,咋感觉这么适合改Micro USB呢???
拿个Type-C母口烧热了,直接怼进去,开孔成功

然后就是焊接。
家境贫寒买不起夹具。瞅了瞅抽屉里还有俩燕尾夹?走你。。

焊的。。有点惨绝人寰。。。就不放出来辣眼睛了。。
插上试试能用,赶紧热缩管套上。
涂点哥俩好,接口粘好。

缝隙有点大。。。
唉我看键盘背面的脚垫挺大块的,缺一点应该不影响使用吧。。

键盘:mmp:lol:
放张卡试试还能不能用

一切正常,可以继续收起来了,收获USB线一条,哪天买零件的时候买几个USB Type-c公口焊上去,又是一条数据线。。
(貌似我并不缺数据线??算了不管它了,生命在于折腾)

网友A:
一看到这个就来气!当时120买了个盗版!还是一个多月拆机才发现

网友B:
好奇问一下楼主的TYPE C座在哪买的,市面上的这种6脚的都是不能通数据的,中间两个是CC脚,楼主是怎么买到中间是DP DN的座子呢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奇问一下楼主的TYPE C座在哪买的,市面上的这种6脚的都是不能通数据的,中间两个是CC脚,楼主是怎么买到 ...

额不好意思,帖子里漏了写了,误导你了。
我这个座子买的早,是个只能单面插的Type-c母口,反插没反应,自己用也无所谓了。。并且貌似两年前用Type-c口却只能单面插(或正插是usb3.0,反插是usb2.0)的产品还不少?。
我这个座子买的时候两块钱一个,我看现在中间是CC的只要一两毛一个???并且还有一种带一小块电路板正反都可以插(如下图,刚从淘宝上截的)的只要八毛钱一个,我现在看见屯的零件就愁得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看到这个就来气!当时120买了个盗版!还是一个多月拆机才发现

这还有盗版,PN532伪装的么?看来我运气比较好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奇问一下楼主的TYPE C座在哪买的,市面上的这种6脚的都是不能通数据的,中间两个是CC脚,楼主是怎么买到 ...

咦,我刚才那条回复需要审核,是我等级低还是带图了。。。
我这个母口是只能单面插的,插反了是不通的。放到这个读卡器(以前还改过需要过数据的设备是kindle paperwhite3)上,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的。
刚去淘宝看了一圈,现在六脚的type-c母口都是中间两个CC了。
我两年前买的,找到订单点进去一看别说商品了,店都没了,晕。估计这种只能单面插的Type-c是过渡时期产物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奇问一下楼主的TYPE C座在哪买的,市面上的这种6脚的都是不能通数据的,中间两个是CC脚,楼主是怎么买到 ...

晕,看来是我等级太低了,回复带不带图都要审核。。
补两张图吧,注意数据线一面是有划痕的。插进去没反应。
这种单面插的Type-c接口是不是很奇葩

网友(2021-04-22):
这个也是532芯片

网友C:
这个一看就是PN532+串口转换芯片(从封装来看应该是CP2102)的方案,某宝几十块钱。。
记得正品里面是个牛屎芯片。。

网友D(2021-08-22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一看就是PN532+串口转换芯片(从封装来看应该是CP2102)的方案,某宝几十块钱。。
记得正品里面是个牛 ...

这个是1.14C版本的,牛屎的好像是1.14B版本的,也不知道这个是否山寨的,现在龙杰店里卖的就是这种没牛屎的,其实ACR122U 不如PM6方便好用,最起码的PM6首先会先鉴别卡的类型,ACR122U就云里雾里纯碰运气了,对内行来说挺专业,对业余玩家来说,连卡类型都分不清,复制的成功率就太低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1.14C版本的,牛屎的好像是1.14B版本的,也不知道这个是否山寨的,现在龙杰店里卖的就是这种没牛屎 ...

由于没人答复我,我也不知道这个ACR122U非牛屎版本真假所以退了,损失了来回运费,后来买个PM6读卡器,其实都一样不能用,因为我要复制的电梯卡是滚动码的,PM6比ACR122U更方便使用些,能识别ID卡,有数据对比很容易识别滚动码,但是滚动码也不能用,不管复制了多少张卡,只有第一刷卡的有用,其他的都作废,我还是留下了PM6.要破解滚动码也有办法,还得投入更多的金钱,找梯控系统软件发卡,物业那里加个电梯卡也就10元,我就暂时不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