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帅UIS2000实测速度

楼主(2020-03-23):
用了3个硬盘试,机械2T和500G,还有一个新固态256G,这速度实在无法忍

还是想办法找个微型主板搞黑群吧

楼主:
这是从黑裙机械盘往本地复制的速度

网友:
就像用习惯了USB3.1  3.0 就回不到2.0了
哪怕没啥急事,就是不愿意多等那么一会儿

楼主:
差一倍的速度可太差了点

网友:
数帅的盒子,还有多少人用

网友:
内置迅雷好不好用?

网友:
快10年前的老东西了,这速度不错了,那时候的低端巴法络nas还没这个速度呢

网友A:
我就相问下内置迅雷还能用吗?好用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就相问下内置迅雷还能用吗?好用不。

都用不了的,测试了一下,下个东西完全无速度

网友B:
是不是原生sata接口?

网友:
最大的问题在于功耗比新主板高太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原生sata接口?

应该是原生的。系统好像是LINUX

网友C:
数帅??这玩意儿还有人玩?12年还是13年有数帅的NAS,速度感人,发热也感人,还有一个2.5寸的网络硬盘盒速度也很差,没用多就被我丢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数帅??这玩意儿还有人玩?12年还是13年有数帅的NAS,速度感人,发热也感人,还有一个2.5寸的网络硬盘盒速度 ...

速度400M也还将就吧,比100M略好点,温度是硬盘自身的温度没办法,主要是价格原来的一折左右,拿来用用还行

网友(2025-06-12):
请问这个软件大家还有吗,可以分享给我吗?先谢谢了 数帅UIS2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