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到手就改7.9小电磨

楼主(2020-03-23):
到手就改了,换了个电机,22MM大扭力电机,刚刚好,不过电路板就装不上了

楼主:
原装电机太垃圾了

网友A:
有没有扭力大一点但是又不影响原电路板的电机型号?

网友B:
原装电机是不是碳刷的?你换上去的电机也是不是碳刷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扭力大一点但是又不影响原电路板的电机型号?

你可以试试拆电机重绕线圈,改成3.6V电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试试拆电机重绕线圈,改成3.6V电机

那就太麻烦、、、、鸟

网友C:
改得不错,换上的电机也是12V的吗?其实9V-12V都能用,最好把电路板掐头去尾改一改继续用,现成的调速+开关还是比较方便的。
输出轴与原电机不好分离吧?看坛友都把小电机的轴弄弯了。我原打算拆了输出轴用到550电机上,现在看一是不一定好拆,二是轴径也不一样。看上去原电机轴直径也就2mm的样子,自己扩成3.17mm的话,同心度没法保证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装电机是不是碳刷的?你换上去的电机也是不是碳刷的?

强磁,碳刷,关键这个电机扭力大,可以承受24V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改得不错,换上的电机也是12V的吗?其实9V-12V都能用,最好把电路板掐头去尾改一改继续用,现成的调速+开关 ...

新电机也是2mm轴,12到24V强磁电机

网友D:
改这么大干嘛呢,真的需要大扭矩的时候,用19元的锂电手钻不是更好吗

网友:
厉害了,加个分哈哈,其实用不着调速的话不要电路板也无所谓啦,调压也一样的。
2mm尺寸合适的电机这么巧找到了哈哈

网友E:
搭车问一下高手们如何能无损拆下原电机啊,分离电机和轴杆,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搭车问一下高手们如何能无损拆下原电机啊,分离电机和轴杆,
谢谢

加热夹头,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,不然夹头弄坏了都搞不下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改这么大干嘛呢,真的需要大扭矩的时候,用19元的锂电手钻不是更好吗

有些配件需要切割打磨,这个不能钻孔

网友:
原装电机带碳刷吗?

网友:
关键是使用效果如何

网友:
刚入了一把,还没发货

网友:
你这个电机好眼熟,我好像有个12V版本的,钕铁硼强磁,轴用手都拧不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加热夹头,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,不然夹头弄坏了都搞不下来

取夹头用热风枪加热还是直接上煤气炉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改得不错,换上的电机也是12V的吗?其实9V-12V都能用,最好把电路板掐头去尾改一改继续用,现成的调速+开关 ...

拿打火机把外套加热以下,就很好拿下来了,不管是啥配合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