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enWrt (x86) 安装全攻略,适用于LEDE/DD-WRT/Gargoyle-router/高恪/爱快等

楼主(2020-03-23):
惯例,先来个安装成功的图:
写在最前: 由于各大软x86路由厂商少有提供.iso光盘镜像,所以就有了这篇文章,仅供参考
一. 硬盘安装
1.将硬盘挂在Windows/WinPE下,使用映像写入工具如DiskImage等将.img映像写入硬盘,然后装回目标计算机启动(省略)
2.将硬盘挂在Linux下,使用DD命令将.img写入硬盘,然后装回目标计算机启动(省略)
二. 网络(PXE启动)安装
使用PXE网启安装,参见http://www.hidao.org/529.html (已修正,但原图未更新)
三. 使用U盘启动安装(无需破坏数据)
注:此示例使用VMware Player虚拟机来模拟目标计算机,使用一个1G容量的虚拟硬盘来模拟U盘,使用openwrt.img演示,使用Grub4DOS引导,其它引导方式请自测,原理相同
  • 将U盘插入电脑,运行BootIce,选择目标磁盘为U盘
  • 点击"主引导记录",设置主引导记录为Grub4DOS,按图示操作"写入磁盘"
  • 将准备好的grldr文件和openwrt.img(原文件名openwrt-19.07.2-x86-64-combined-ext4.img.gz)硬盘映像复制到U盘根目录和/images目录(重要),完成后磁盘结构如图
  • 将U盘插入目标计算机并设置优先启动,如无误则U盘启动成功(注:不支持UEFI启动)
  • 执行'菜单2-引导openwrt.img安装'

    -a. 输入映像名称,回车默认为/images/openwrt.img(输入xxx.img.gz硬盘映像也支持)
    -b. 确定指定的映像已找到后,按任意键将映像加载到虚拟硬盘(hd30)

    -c. 映像加载成功,自动搜索本机磁盘
    -d. 输入想要写入的目标磁盘,回车默认为(hd1)并列出信息(由于之前写入过,所以这里的格式是ext2fs)
    -e. 输入确定密码,准备写入操作

    -f. 写入成功,列出目标磁盘信息(报错可能是虚拟机不支持,不影响)
  • 如果以上操作无误,将成功进入 Openwrt 引导程序
  • Openwrt 启动成功

所需文件bootice/grldr下载地址:Openwrt_Install_ByUSB_Files(兼容PXE,输入gocloud.img可引导安装高恪)

网友A:
火前留名备用,现在用不上,说不定以后有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火前留名备用,现在用不上,说不定以后有用。

我才发出来就回了,这手速,单身三十年练出来的?

网友B:
爱快 高恪都提供IOS包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才发出来就回了,这手速,单身三十年练出来的?

运气好,刚从恩山和无线论坛过来就看到你在数码论坛的帖子了,复制粘贴,一样的评论。
去年装了个软路由搞起耍,刷的爱快。板子是百兆网口,自家也没什么用处,就拆了。
楼主的帖子,留着以后再搞软路由的时候当教程。

网友C:
有个32位CPU的X86机器能安装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爱快 高恪都提供IOS包哦

那是ISO光盘映像,我觉得没什么卵用体积还大,直接用IMG多好,像OP/DD都不提供ISO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运气好,刚从恩山和无线论坛过来就看到你在数码论坛的帖子了,复制粘贴,一样的评论。
去年装了个软路由 ...

你认错人了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个32位CPU的X86机器能安装吗?

你可以试试,不过云端上我传的是64位的OP,你可以输入gocloud.img来安装高恪,这个是32位的

网友A:
我的意思是我刚好逛了恩山论坛、无线论坛,又来到数码之家论坛,都看到了你的帖子,帖子后面我留言一样,是我复制粘贴的。看图片,怕是没认错人哦。

网友:
这个要支持,感谢分享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意思是我刚好逛了恩山论坛、无线论坛,又来到数码之家论坛,都看到了你的帖子,帖子后面我留言一样, ...

确定你认错了...

网友D:
有个N270双8111网卡,本来想安装高格的,但都是64位,都没找到合适我这个32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个N270双8111网卡,本来想安装高格的,但都是64位,都没找到合适我这个32位的 ...

我记得是32位的,你试试...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记得是32位的,你试试...

找了很久都没找到高格的32位的,能否发一个给我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找了很久都没找到高格的32位的,能否发一个给我,谢谢

官方的不是???

网友E:
这东西如何适配到中兴、华为、dlink等AP中呢?把瘦AP变成胖AP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东西如何适配到中兴、华为、dlink等AP中呢?把瘦AP变成胖AP用?

这是个X86版,你需要根据硬件配置找固件,一般路由/AP用的都是MIPS平台的,不同芯片的固件都是不同的...

网友:
学习了,正准备上OP。

网友:
建议  hyper-v + LEDE
LEDE 64位现在已经完美支持 hyper-v 网卡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