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感觉这样买电动工具最合算吗,

楼主(2020-03-23):
日立电动工具充电式手电钻DS12DA冲击锂电钻
买一个裸机也就215元,,自己做一个电池,,没多少钱,大家说说呢。

网友A:
我来算个账吧
目前两电一冲是404
包括一些赠品,盒装13根麻花钻,5根木工钻,箱子,杂七杂八,我就算24块钱,那么两电一冲算380不过分吧,充电器4a的快充,算50块钱不过分吧,还剩330,裸机215,折合每块电池67块钱,目前确定的电芯是大概率三星,2.5A的电池,带电量显示,性价比来说仁者见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来算个账吧
目前两电一冲是404
包括一些赠品,盒装13根麻花钻,5根木工钻,箱子,杂七杂八,我就算24块 ...

算错了,每块电池折合57块钱

网友:
我买了一把同款单电池版的,319

网友:
如果是我肯定买套装!

网友:
仔细计算过,好象还是买套装更加合适 。

网友:
當然是買套裝........

网友:
相同的价钱,你能造出性能一样的电池么?不用想了

网友:
零售配不便宜,还是套装合适

楼主:
家里有拆机旧电池。。加个保护板就省钱了,。效果未知。200元买个电钻还是很便宜的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家里有拆机旧电池。。加个保护板就省钱了,。效果未知。200元买个电钻还是很便宜的, ...

我买了这家的。

单电和裸机差价84元。附件问了是20元,也就是说一个带电显的2.5a电池+4a充电器是64块钱,全新电池咸鱼最便宜卖125,充电器见过卖100的,所以脑子稍微转转,那肯定是买双电套餐,用自改电池,然后挂闲鱼赚钱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买了这家的。

单电和裸机差价84元。附件问了是20元,也就是说一个带电显的2.5a电池+4a充电器是64块钱 ...

脑子不错,,会做生意啊。。

网友C:
扭矩不大还重,拿着干活不累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来算个账吧
目前两电一冲是404
包括一些赠品,盒装13根麻花钻,5根木工钻,箱子,杂七杂八,我就算24块 ...

请问一下哪里可以找到404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扭矩不大还重,拿着干活不累吗

你说买啥呢,推荐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买啥呢,推荐呢。

博世,kress,威克士的12v

网友:
楼主脑子还是没有转过来,强烈建议双电套装!!

网友:
高一的12v目前就手电钻、冲击批这些,通用型太差,12v平台产品太少,建议考虑其他

网友(2020-04-24):
引用 楼主:
家里有拆机旧电池。。加个保护板就省钱了,。效果未知。200元买个电钻还是很便宜的, ...

19元一把的充电钻不香吗?

网友:
不是很懂,但是我还是喜欢无刷机

我是这样准备的:
12V的小手钻,尽量轻,在配一把,20V三合一  轻锤
打孔,拧螺丝,基本都没问题,在配一把便宜的东城220V两用电锤(手只头只有一把单用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