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亚奥博信HRM1S30N 48V/30A通讯电源拆解求资料

楼主(2020-03-23):
灰尘大厚,风扇都卡死了,运行正常,插口短针与右边针短路启动。怎么改个可调电源,最好0到120伏可调,电流大小无所谓了,有资料的朋友支持一下,有酬金喔

网友:
做工还是挺好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改低压侧电容,换耐压值够的。再想办法去掉过压保护,网上查电源芯片资料。然后找基准电阻。

网友:
又是一个公模电源,我见了五六款外形一样品牌不一样的OEM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