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自制助听器

楼主(2020-03-23):
为啥我做的不行嘞。。。讲实话个人真的只懂欧姆定律

网友:
再查电路图,再查是否接错。

网友:
如果电路连接正确,可能是话筒或者运放损坏。

网友:
只要元器件无问题,应该成功。。

网友:
电位器中间脚是不是接到正极了。电路图虚线是电位器带开关,那儿不是连到正极的意思

网友:
万用表逐个焊点检查。。。

网友:
五楼正解,把电位器中间脚连到开关的线剪断再试试

网友:
话筒两个头反一下试试

网友:
五楼正解,把电位器中间脚连到开关那根线剪断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