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尼奥cs37t电动螺丝刀,求助

楼主(2020-03-23):
打黑了一个尼奥电动螺丝刀CS37T,能充电。就是不转。后面屁股上的手电亮(屁股上有单独开关),前面的LED灯按下开关不亮,电动机单独测试时好的。前面的LED灯单独通电也是好的,初步考虑是大电路板坏了。看着电路板不是很难,但是目测木有发现有元件坏,哪位大神有经验,初步给诊断一下。
下面的充电的红灯一直是亮着的,是不是这个机子这个灯一直就亮着?
另外:我看了里面开关的结构,有一个想法:其中最后一个图里面A是接电池正极的,B我要是直接接电池负极,是不是直接就绕开了电路,直接供电了呢?请各位指点

网友:
曾经我也买过一个这个,后来转速低,强磁批头容量掉,又退了

网友A:
既然转向开关都是好的话,那就该检查摩丝管了。

还有这货还要打黑,单机优惠价也就50元左右吧!难道5块钱收的?

网友B:
看6楼的图,测一下图中蓝线两点的压降或者阻值,如果太大那就是芯片坏了,要么短接要么换个新的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 ... d=122713&extra=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转向开关都是好的话,那就该检查摩丝管了。

还有这货还要打黑,单机优惠价也就50元左右吧!难道5块钱 ...

差不多,就差邮费了,等于送的,没事闲着玩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6楼的图,测一下图中蓝线两点的压降或者阻值,如果太大那就是芯片坏了,要么短接要么换个新的
https://ww ...

感谢指点,我想半天,昨晚就这样搞定了,不用芯片了,直接电池供电。lol:,下面那个个红灯常亮是咋回事?是不是都这样呢?

楼主:
把保护板短接了,还不错,声音比较好听,回来再改改前面的扭力调节部分,也能修手机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指点,我想半天,昨晚就这样搞定了,不用芯片了,直接电池供电。lol:,下面那个个红灯常亮是咋回事? ...

当然不是,估计充电电路也有点问题,不过如果不影响充电和手电筒那问题不大,也就小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