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拆免布线的双控照明开关

楼主(2020-03-23):
改单控照明开关为免布线的双控照明开关利器。

楼主:
电池27A12V!里边是4颗纽扣电池串联。开关上还有两个位置预留,不知道是不是加上微动开关就可变成三开三控开关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池27A12V!里边是4颗纽扣电池串联。开关上还有两个位置预留,不知道是不是加上微动开关就可变成三开三控 ...

里面是8颗串联,不是4颗哦,开关电路板是通用的,可以改成,接收设备支持就行

网友A:
这个除了安装方便一点.......还是传统的双控便宜耐用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除了安装方便一点.......还是传统的双控便宜耐用吧

多只香炉多只鬼,越简单的东西越耐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这个很好更换,淘宝几块钱一包还包邮。
就担心芯片烧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只香炉多只鬼,越简单的东西越耐用

这就是你们家开关都是手拧线头的原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很好更换,淘宝几块钱一包还包邮。
就担心芯片烧坏。

不到3块钱50个还包邮。

网友:
就是个433遥控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