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家里弱电箱放路由器造成信号不好的来。。。。

楼主(2020-03-23):
装修时选了个脑残弱电箱,等想起来时以经没法改了。
于是想了二个解决方案。

1,改装路由天线,在弱电箱外壳上外置延长天线。想了几天对自已手艺不放心,放弃。

2,换掉弱电箱金属门,在网上找了几天塑料门,都和我的奇葩老式弱电箱对不上,又放弃。

又想了几天,我想不就是把金属门换掉就行了嘛。只要不影响信号,遮个丑就可以了啊。

于是到处想好自制的材料,木板麻烦,要锯。后来看到这种胶地垫,就它了,体型足够加工浪费了。

上面还要蒙一层遮丑的布,首先就想到了音箱罩面的布。由于我在湖北,好多地方不发货。在本省的一家买的布。等了个把星期才到。

今天下午就动手了。

切好后对比布的大小,怕失败多买了点。

这是完工后的正反面,用图钉固定。(我妈说,还上网买什么布,街上多的是黑布,我一想也是哦,遮个丑而以,非得买音箱罩布吗?谁会蹲下盯着这个东西看?)

哈哈。。这是装上后的样子,比原来白色的看着还和谐,装上后信号基本没什么影响。

网友:
赞一个,我家要装修了,记着点弱点箱门用塑料的

网友:
为啥都喜欢放这里,弄个架子挂墙上不好吗?

网友:
够丑的,其实你可以在电箱下方根据路由器天线间距打往下的洞,不要打穿墙就好,然后把天线塞进去就行了,装修时我就在弱电箱下面垂直预埋了几截空PVC管,路由器天线直接塞里面,效果还行至少不用把路由器放电视柜上,后来种种原因更换了POE的86AP,每个房间一个,信号再无死角!!

网友:
放铁盒箱里,信号肯定不好

网友:
几元包邮的画买它一幅挂上不就结了

网友:
改成一块白色PVC板不好看吗。。。。

网友:
也很好看呢,不错的。

网友:
把铁皮划开个长方形,嵌入一块透明的亚克力多好

网友:
这种东西晚上有卖的。。。买个现成的就行了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自己说:装修时选了个脑残弱电箱!

网友:
买再好的布也没用,手工太差,做这么难看,

网友:
光猫放弱电箱,路由器放到客厅或者过道的吊顶中就能信号全覆盖了。

网友:
打印店里有雪弗板,

网友:
路由器放吊顶上是不错的选择

网友:
噢哈哈谢谢分享,推荐楼主买个钻,在原铁门上钻几个圆孔,把路由器天线拆下来装到圆孔上,好看

网友:
淘宝上有的买白色塑料的弱电箱门的,我就是和你这种一样的,换成塑料的,是连门框一起换的

网友:
建议装饰画或pvc,黑色太丑了

网友:
真是不好看啊,这弱电箱的门跟我家的一模一样,门把手还被我搞断了。弱电箱在客厅沙发后面,为了加强散热,把门上打了20多个孔,里面光猫,有线路由已经占满全部空间,AP放到电视柜上,卧室里的信号(2.4G)也不错。

网友:
我换的塑料箱带框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