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请问手机这个座是叫什么?有什么用的?

楼主(2020-03-23):
请问手机这个座是叫什么?有什么用的?有接线卖的吗?

网友:
手机天线座吧。还有其它名字吗?

网友:
你可以看下想哪个

网友:
这个是工厂检测信号用的一个测试口,

网友:
记得以前我买的阿尔卡特303后边靠近天线的位置就对外直露着这么一个接口,不知道干嘛用的,还以为可以外接个天线呢

网友:
工厂生产线上连接综测仪用的接口,调试信号用的,不插调试线默认是短接的,连接综测仪端口时里面的弹片被顶开,信号通路只往综测仪走

网友:
6楼正解。以前做功能机时代很多小厂为了省成本不贴这个测试座,直接下探针测试,测试完再加0欧姆电阻,或者直接加锡短接。

网友:
赞,曾经在图纸上反复找过他

楼主:
不能接天线的???还以为可以外加天线!这个座是母的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