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一台扭变型遥控车

楼主(2020-03-23):
年前办了一张加油卡,充值了2000兔子币,送了一个这玩意。

好景不长,玩了一个星期,报废了。。。。。。手指这里,估计断了。导致不能变形,不能转向。

拆开看看。

四轮驱动。每个轮子都有个电机驱动。

控制板。黑色是变形转向波箱。中间有根传动轴。

来个特写。

很不幸,贯穿的传动轴,都拧断了。。。。。。(小朋友玩,到处乱撞,撞到墙壁也变形。。。。。)

这边也断了。

很清楚的一个断裂点。

基本判了死刑。这个传动轴,万能拼西西,木的卖。。。。。。

控制电路部分,上1为电源正负极插座,2为开关插座。3456为四个轮子的驱动电机。
传动轴旁边,是一个空位LED的插座。下1为LED插座。下2五线为变形确定插座。下3为驱动变形电机插座。

这是变形转向波箱。

抬下波箱。

波箱这里,是变形转向的控制板,通过一个圆形的垫片,给信号芯片。开闭电路。

这是垫片。

取下变形的电路板。

波箱内部齿轮结构。

传动轴后转向卡扣。还有个销。。。。。

坑爹的一个销。。。。。。

差点敲碎了这玩意。

前轮部分。

前轮链接中部。

前轮驱动部分。

左右错开电机布局。

关键就是这个玩意。。。。。。

取下来。

做的还挺精巧的。

这个这玩意,控制变形,跟转向。。。。。。

坑爹的玩意,是个玻纤杆。。。。。。

这边也有一个销钉固定的。

黑色的就是断了的玻纤杆。这玩意是个方形的杆,前后打孔,销钉固定前后部分,中间固定上圆片为变形切换触点盘,下为转向卡扣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二楼继续折腾中。

尸体了。。。。。。

准备移植内脏到这个车子里去。

2011年左右的产品。XQ,信宇的高端货。法拉利。

地盘扎实的一批。后桥驱动,带差速结构。需要看拆解的。可以点击下面链接。
老网站有详细的测评。

前转向也是粗壮的很。

后驱动马达,带消火花的370电机。

避震效果杠杠滴。

阉割下来的接收板。

准备拆了5号电池的电池盒。

当年还是模块化设计。

取下电池盒,充电电池就可以放进去了。

很明显是通用底盘 。

前轮,生锈有点卡死了。

这个螺丝又滑牙了。。。。。。

很艰难的取出来了。清洗过后,上油。装好。

转向控制模块。

取内脏。

忐忑的心情。

电路板。固定。

测试。

前后没问题。

因为转向,接上后,给信号。。。。。。转向马达会疯狂的转,不会停机。。。。。。

算了,这种变形车的板子,不适合。结束。继续让他们吃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以后:
1,有合适的4毫米左右的方铁,做一个传动轴,修复变形车。
2,有合适的遥控车板子,修复法拉利。

网友A:
喜欢玩车的都很会废车,玩坏了就再买一辆

网友B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。。原来是新能源汽车,高级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玩的真嗨啊!

网友C:
九几年双星田宫四驱车的升级版,多了减速箱和万向联轴器。另一个轮子小点的,像雷速登大号版。现在又出现麦克纳姆轮和全向轮的遥控车,大轮子外边一圈装着十几个小轮子,转向组合后可以横着走,原地旋转等。

网友D:
那个转向马达看起来不会动的原因估计就是转到头卡住了,所以没有链接轮子的时候才会疯转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喜欢玩车的都很会废车,玩坏了就再买一辆

穷了啊 。大佬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个转向马达看起来不会动的原因估计就是转到头卡住了,所以没有链接轮子的时候才会疯转? ...

转向马达,跟变形马达是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九几年双星田宫四驱车的升级版,多了减速箱和万向联轴器。另一个轮子小点的,像雷速登大号版。现在又出现麦 ...

玩车的高手啊。

楼主:
干报废了。

有机会能做个4毫米左右的方杆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。。原来是新能源汽车,高级货。。。。。。

温总大大,过奖了。

网友E:
有合适的铁杆自己加工一个方杆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合适的铁杆自己加工一个方杆就行了

需要机会去捡啊。

网友F:
有合适的4毫米左右的方铁,做一个传动轴,修复变形车。

旧雨伞拆四根钢丝,焊出个方铁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转向马达,跟变形马达是一个。

那估记不行了

网友G:
销子怎么拿下来的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有合适的4毫米左右的方铁,做一个传动轴,修复变形车。

旧雨伞拆四根钢丝,焊出个方铁。

已经拜托坛友做了几根。

楼主:
叫坛友做了几根。

已经准备修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销子怎么拿下来的呀

直接用个最小的一字螺丝刀捅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