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拆解科麦斯小电磨征求改装建议

楼主(2020-03-23):
9.9入手一只科麦斯小电磨,12v供电的,想换个电机扭力大一点,不知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推荐

外观还是挺小巧的

塑料件做工也还不错,光泽度挺好

内部构造图

280电机,轴径2mm,想换掉,不知有什么型号的电机合适

电机调速板,输入经过7805稳压给不知名的调速芯片供电,pmw调速,想改单锂电供电,是不是要把7805给去掉电池直接供电给芯片,看了一下12v供电和4.2v充电款的尺寸都一样,估计用的调速板是一样的,大神给点建议!!

网友:
等你的结果看看

网友A:
一直不知道前面那个金属按钮是什么作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直不知道前面那个金属按钮是什么作用

按下去后转一转头子就刚好陷进那个坑里,头子就被固定住了,从而可以旋下前面的螺母更换头子,不然会跟转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下去后转一转头子就刚好陷进那个坑里,头子就被固定住了,从而可以旋下前面的螺母更换头子,不然会跟转 ...

明白了,我还以为急停刹车的,哈哈

网友:
既然是280电机,换个强磁大功率的就好,淘宝有进口货,就是比较贵了,15¥运费12¥,可以买三个成品了

网友:
我测了下,空载0.22安,带载有1安多了,能放进去的电池容量太小,容量够的放不进去,水弹枪电池勉强能放进去,但是没有充电口的空间了,已经放弃了

网友:
玩具而已,DIY模型能用用吧,别的场合很难凑合,没必要折腾

网友:
电机是烂了一些,凑合着用用吧,有大红包啥的可以再撸一二把备着。

网友:
拆完声音就变大了

网友:
你先把轴套拆下来再说吧

网友:
这种小电动应该是3.6V的吧?以前买的磨脚器里面好像也是这种电机。只不过用的是6V电池!

网友C:
刚才4块几撸了一把,真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刚才4块几撸了一把,真爽

真牛,怎么做到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刚才4块几撸了一把,真爽

如何做到4+的。

网友:
把10.8V电钻电池嫁接到电磨上,电机换一个12V的,前边直接拧上一个0-3MM的简易夹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何做到4+的。

7.9-3减去返利,农场3块优惠券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真牛,怎么做到的

农场600阳光兑换3块钱优惠券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刚才4块几撸了一把,真爽

我能说我两块钱撸了一个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能说我两块钱撸了一个吗

一山还比一山高,佩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