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银灿] U盘插上后发热

楼主(2020-03-23):
917主控,插上后led微微一丝光亮,f温度奇高,端脑不识别,用放大镜看了,没有连锡。
问下各位,这是什么问题・_・?
是主控烧了还是flash烧了?

网友:
F是什么封装的

网友:
都有可能,没重要资料的话先试试能不能量产呗

网友:
主控烧的可能性大,我烧过三,四个917了

网友:
将flash换到别的主控板上试试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有些闪存芯片焊在917上面是需要跳线的,具体询问购买商家

网友A(2020-05-13):
主控烧了?
需要跳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控烧了?
需要跳线

经过2个卖家确认确实是主控烧了,917质量太次

网友:
估计3.3/1.8V过载或者短路烧了主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