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暴力破拆小型高压发生器

楼主(2020-03-23):
某宝购买,拿来玩玩的,发现电弧实在是小,就直接拆了看看里面的结构,整体都是坚硬的胶水封装的,只能暴力拆解,元件都被破坏了,下面是关灯时的电弧以及元件列表。

原理咱也不知道,只能请各位大神讲解了。元件是焊在PCB上的,PCB上还有两个贴片电阻。

网友A:
这种用来DIY静电除尘器可以不?
一直想DIY一个静电除尘器,据说要6KV和9KV两个电压,用彩电高压包成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用来DIY静电除尘器可以不?
一直想DIY一个静电除尘器,据说要6KV和9KV两个电压,用彩电高压包成不? ...

功率太小了,淘宝上有几块到十几块的高压发生器,一节18650就能带动,电弧更粗,距离大概1cm,这个还是220v供电,静电除尘器的原理不太清楚,但是这个高压包可能太小。

网友B:
玩高压可以试试这种,好像是电警棍里面的,使用注意安全

网友:
应该与这个电路图差不多:

网友C:
    这是负离子发生器,3-5KV左右的,跟你要的那东西不一样,

    你要的那叫电机抢或者叫点精棍,高压模块25年前就20KV了,现在估计500kv都不在话下,

    这种属于一次升压,基本上直接使用个三极管(当然,电池升压用三极管,220升压就用个可控硅了,

    利用CBB储能,配合可控硅做开关,不断触发,通过一个变压器,将脉冲转换成高压通过你最后说的那个电感,其实应该是个HV硅粒子,整流,

    基本上不用滤波,那蓝色电容很可能不是滤波用的,而是在初级那边有点用因为这种电容,耐压也就在2-3KV,超过5KV的不多。

    负离子发生器重在产生光晕而不是为了听啪啪,所以,没必要滤波。

    因为滤波后的直流电是白火,拉丝的交流电是紫火,带能量的,可以点烟的,

    直流高压再响也是一下子的事,点不着烟的,这点要分清楚。)

    而你要的吓人的电人的是真正的SHV模块,威-慑力强于伤-害力,

    同样电压下,直流PaPa的,最多你条件反射的一个跟头出去,表皮最多灼伤俩黑点,

    但是交流高压一下子你皮下的组织全部碳化,或许你都毫无痛苦,笑着问哪里烤串呢。

    点精棍的模块,早期就是一次升压,变压器就跟现在的什么电动车充电器,手机充电器的初级差不多俩绕组,

    一个主回,45T一个反馈20T,次级就一个分段绕制的高压绕组,少则3300,多则5500t,

    使用大功率三极管配合一个电阻,有时候还要个把电容或者二极管就完成了震荡,

    次级直接使用15KV的硅粒子加20KV2000p的HV电容,输出不少于15KV到20kv高压Hv这种是小把戏。

    因为输出如果短路,它就震不起来,你如果豁的出去,在他撸之前你豁出去用肉顶住那俩针,他撸也白撸,射不出啥了。

    这种故障率很高,容易存电,每次撸了不射,得放一次电才行。

    当年这种模块有设计成64式的上半截的模块,配合64的手 木 仓塑料壳,使用3xAA电池,

    也有圆柱体的,配合点精棍的筒子使用。使用的是4XAA或者4X1/2AA规格的电池。很拉风。

    就因为故障率高,而且威力不大,拿着它,就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。

    万一让不怕电的楞种人家夺过去,你自己顷刻间就回到舅涩会了,渣滓洞了。

    因此,后来设计的,够TM狠。类似QBOOM原理,把ATOMBOOM作为初级点火,聚合,二次升压,完成不怕短路的SHV,

    次级输出的仍然是直流,但是不用整流,就是俩线圈,它前边还是原来的模块,

    但是后边加了一个二次升压变压器,高变比的,加了一个放电间隙就是图中俩圈,

    当电压超过某个数值,这里跳火,形成一次脉冲,通过二次变压器将直流脉冲变到次级,还是直流脉冲,

    因为输出有电容和变压器次级谐振,所以,能产生PAPA的声音,很吓人,

    且因为这里没有二极管,所以不会存电,这种就算放进水里照样嘎嘎的电鱼,不怕水,

    你不怕死的可以怼住输出端试试,攥得越紧飞的越远,

    我自己画的相关电路图,基本上除了当年在电子报上见过这样的图,现在网上你搜不到,凭记忆画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负离子发生器,3-5KV左右的,跟你要的那东西不一样,

    你要的那叫电机抢或者叫点精棍,高压模 ...

受教了,多谢楼主,以后再研究这种高压电路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是负离子发生器,3-5KV左右的,跟你要的那东西不一样,

    你要的那叫电机抢或者叫点精棍,高压模 ...

二次升压的第二级没有电容吧,500kv的电容得多大
分享一个科创用x光拆的,没看到电容
https://www.kechuang.org/s/rts45rk1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是负离子发生器,3-5KV左右的,跟你要的那东西不一样,

    你要的那叫电机抢或者叫点精棍,高压模 ...

外加制做,可以单独开贴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玩高压可以试试这种,好像是电警棍里面的,使用注意安全

这个我有两个,已经玩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负离子发生器,3-5KV左右的,跟你要的那东西不一样,

    你要的那叫电机抢或者叫点精棍,高压模 ...

这个我有两个大的啪啪响,已经玩过了,威力还是有的,都被电过几次,

网友:
这个是负离子什么什么!!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用来DIY静电除尘器可以不?
一直想DIY一个静电除尘器,据说要6KV和9KV两个电压,用彩电高压包成不? ...

我以前买过好几个5伏输入,负离子模块,弄在USB铁艺风扇后面有点除尘效果,几个月后只剩一两个负离子模块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二次升压的第二级没有电容吧,500kv的电容得多大
分享一个科创用x光拆的,没看到电容
https://www.kechua ...

是并联在初级啊,这种电容容量不大,跟AG13差不多偏细的高压电容,是串联的没错,反正二次变压器初级记得是有东西,不过我一直认为次级是并着电容的,不过这样也好,对电容的耐压要求就低很多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受教了,多谢楼主,以后再研究这种高压电路。

按照那个1.5V升压的做一个带着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外加制做,可以单独开贴了,

不行,线圈不方便,当年这种上面的3.5¥一个的线圈经常坏,电流大,电压低就完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以前买过好几个5伏输入,负离子模块,弄在USB铁艺风扇后面有点除尘效果,几个月后只剩一两个负离子模块 ...

看来高压连续工作还是有点考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