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求大神赐教 有两块256G颗粒

楼主(2020-03-23):
有两块256G颗粒  到处都查不到资料可以用什么主控量产U盘分别是H27Q2T8LAM9R 和29F02T2AOCMG2,有大神搞过吗

网友A:
海力士的这个是16nm TLC,应该可以上58xt;intel的这个是8ce L06B,也可以上58xt或58H,或上3280做U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海力士的这个是16nm TLC,应该可以上58xt;intel的这个是8ce L06B,也可以上58xt或58H,或上3280做U盘。 ...

谢谢,海力士那个做U盘可以用什么usb3.0主控 ,已知的有AU6989.USB2.0的速度太慢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海力士的这个是16nm TLC,应该可以上58xt;intel的这个是8ce L06B,也可以上58xt或58H,或上3280做U盘。 ...

16nmTLC 上2256K,因为2256K有独立缓存、

L06B可以上2246EN或者2258H(因为有独立缓存),哪怕AS2258都比58XT好太多,虽说46EN没LPDC纠错,寿命会差点,但是说白了那么多主控里面也就46EN是直写 不是模拟SLC,而LDPC的主控个个都是模拟SLC,模拟SLC谁用谁知道

做U盘的话都可以上3268,不建议3280是因为3280对L06B有奇奇葩葩的问题(而且好像也不能单贴8CE?),放久了以后还会丢数据,而3268就没这个问题,只是速度慢了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16nmTLC 上2256K,因为2256K有独立缓存、

L06B可以上2246EN或者2258H(因为有独立缓存),哪怕AS2258都 ...

其实我是想替58xt正名的,虽然既没有缓存,又是模拟slc cache,但性价比这么高,支持颗粒也挺全的,也好开卡的主控,还要什么自行车啊?
另外,58xt的盘做为系统盘来用,体验完全不差。我刻意把家里台机的固态盘,换成58xt的盘装系统用了一月有余,系统如丝般顺滑。对于非发烧友,58xt完全够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6nmTLC 上2256K,因为2256K有独立缓存、

L06B可以上2246EN或者2258H(因为有独立缓存),哪怕AS2258都 ...

海力士16nm tlc可以上什么U盘主控?我想做成U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我是想替58xt正名的,虽然既没有缓存,又是模拟slc cache,但性价比这么高,支持颗粒也挺全的,也好 ...

对了嘛,没有缓存,那写入放大就很高了,起码PS3111/6081/AS2258都是内置32M缓存,58XT就很操蛋了,算法又不好,还模拟SLC,后台搬数据卡的一批..

个人来说 58XT还是个很不错的主控的、便宜,颗粒支持还可以(就是找工具找的蛋疼),4通4CE,读520写460性能也够用、如果58XT能像2256K那样手动设置SLC Cache空间大小的,再改进一下算法,那真是一个无敌的主控了

2258XT只要不是IMFT的,都是很好用的、我自己的迅雷下载盘就是58XT+三星tlc,料号忘了,缓外写入还不错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海力士16nm tlc可以上什么U盘主控?我想做成U盘

U盘主控就3267AE和3268吧,会玩的上3281也可以(但是好像没HY 16nm tlc固件?)917实在是不推荐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盘主控就3267AE和3268吧,会玩的上3281也可以(但是好像没HY 16nm tlc固件?)917实在是不推荐, ...

3267AE不行,装上只能识别128g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3267AE不行,装上只能识别128g

想起来颗粒都是8CE的...那就上3268 8CE板子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了嘛,没有缓存,那写入放大就很高了,起码PS3111/6081/AS2258都是内置32M缓存,58XT就很操蛋了,算法 ...

k9omgy8s7m上58xt缓外也是很差的……个位数都能有……实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想起来颗粒都是8CE的...那就上3268 8CE板子吧

3268也不行,能识别,自动识别256g,但是颗粒id识别成了h27q1t80em6r.量产不成功

网友(2020-09-19):
就不能把id给人看看嘛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3268也不行,能识别,自动识别256g,但是颗粒id识别成了h27q1t80em6r.量产不成功 ...

h27q1t80em6r跟你的是一样的ID,这个是128G 4CE的我双贴3268也没开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27q1t80em6r跟你的是一样的ID,这个是128G 4CE的我双贴3268也没开出来

qem6r可以用3267开

网友D:
lam9r跟qem6r一个id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am9r跟qem6r一个id吗?

是的,intel360g上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am9r跟qem6r一个id吗?

现在情况是用2258xt开出来了,扫描模式0就报坏块2000多,用1或者2模式才能开出来,做移动盘没什么问题,做不了系统盘,ghost超级慢,看运气能不能gho玩,这是什么情况!有两片1t8qem6r.一片2tlam9r,不管是单帖双贴,120g 240g 480g都一样,能开出来,就是装不了系统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现在情况是用2258xt开出来了,扫描模式0就报坏块2000多,用1或者2模式才能开出来,做移动盘没什么问题, ...

都是6125?lam9r是8ce啊,flashmaster显示4ce看来是错误咯,你跑一下rdt吧,不行就换到3111↑,那个也支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都是6125?lam9r是8ce啊,flashmaster显示4ce看来是错误咯,你跑一下rdt吧,不行就换到3111↑,那个也支持 ...

跑rtd一样!金士顿定制版ps3111能像普通的3111开么,手上有个金士顿定制版的,一直没玩明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