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重组威克士老款大脚18V电池(储能点焊机头回使用)

楼主(2020-03-23):
早前以10元一个淘了6个威克士老款大脚18V电池,5节电池中都会有个别是废的。用到现在内部的电池基本都换成三洋动力电

没工具,都是用焊锡组装的

幸好拆电池时都保留了镍片

焊锡过后,边沿厚度增加塞入壳体,会卡平衡线

储能点焊机用了220元,说是纯镍更好适合动力电。镍片又花了近百元

听说进口点焊针不容易粘针,来一根。11元

买的都是0.15厚的,试试机

从上往下

看看焊点情况

最后来个狠的,拧到最大。焊针都粘住了,把电池壳都点穿了

针头退火了

最后试出,0.15厚的纯镍设置1.90

点焊处干净

拉开点焊处拉扯出小孔

正负极用8mm宽连接极片

串联处用有0.15*27MM支架款

这下就干净利落了。改了2块电池,剩下的准备改造成2并5串的厚电。

网友:
这样就可以更愉快的玩耍了!为了爱好花点钱不为过

网友A:
10一个!从那里入的!现在还能上车?求链接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一个!从那里入的!现在还能上车?求链接!

6年前买的了

网友B:
电容储能做焊机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容储能做焊机用?
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34374看这个,我那台点焊机。法拉电容2串做储能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34374看这个,我那台点焊机。法拉电容2串做储能 ...

电阻焊焊不了铜,有专用铜带,点焊位是镍!铜超声波或储能机,我感觉储能机也是短距离引弧焊接的,在顶上有个小接触点,大电流烧掉,引弧,焊接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4889&page=4&mobile=2#pid3506274
看67,我回的种钉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阻焊焊不了铜,有专用铜带,点焊位是镍!铜超声波或储能机,我感觉储能机也是短距离引弧焊接的,在顶上 ...

看 英国疯子水管工的视频 这玩意是DIY的利器

网友:
看焊点还是不错的

网友D:
技术很到位。储能点焊机的购买链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技术很到位。储能点焊机的购买链接?

咸鱼卖家为淮安的hahx,管数,电容,汇流板不同不同价格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看 英国疯子水管工的视频 这玩意是DIY的利器

你这点焊有飞溅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点焊有飞溅不

时间调过多,压得力度过大,会有点。都合适的情况下没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34374看这个,我那台点焊机。法拉电容2串做储能 ...

好吧,我进去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