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可移动桌面LED工作灯制作(用药瓶当容器)

楼主(2020-03-23):
  在焊接,或是做其他小玩意的时候,总是觉得灯光不够,用台灯呢,感觉太远了,太亮了又射眼晴。感觉需要个桌面上的,小的,可移动的,方便照射,可直可弯,而且最重要的是要用得久,可充电的东东。脑洞了一下,用吃过的西药瓶瓶当座子组装了个。再翻出网上淘的小玩意,组装个可移动式小LEd工作灯。
清单:
18650电池1个(以前买的手钻电池朽了,拆了2个好的出来,用掉其中1个);
充放1体的USB模块1个;
18650电池盒1个;
N久以前买的USB小灯1个(可任意弯曲);
鼻炎康瓶子1个;

电池盒原来是从正负级下面出线,为了方便插入瓶子,把线从中间洞穿过,用纸胶布固定了下

用热熔胶把充放1体模块固定到正级方向上

电池盒和充放模块焊接在一起

药瓶口子小了点,USB恰好卡住,瓶口用美工刀划了个口子,方便放入电池盒。

可以用5V手机充电头给18650电池充电,充电时红灯闪烁

完工,直接插上USB灯就可以用了,很方便,照射时不挡视线,而且远近可调,特别是焊接时好用。(放电时红灯常亮)

网友A:
小巧实用,药瓶用不用再加点配重。usb小灯散热不行,也适当的改造下呗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巧实用,药瓶用不用再加点配重。usb小灯散热不行,也适当的改造下呗!

药瓶确实可以加点配重哈,做好后,USB小灯弯折到工作用时,还是比较稳当,就没加了。以后找个稍大点的瓶子,盖上瓶盖,留出USB口,就完美了。
USB小灯感觉发热不影响使用,就没折腾了。家里LED灯烂后,屯了点灯珠,正等他出问题,好换灯珠,嘿嘿。

网友B:
小米的USB灯,很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小米的USB灯,很亮的。

这个USB灯几年前买的杂牌,一直没找到用的地方,现在弱于发挥余热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USB灯几年前买的杂牌,一直没找到用的地方,现在弱于发挥余热了

我拆过一个usb小灯,底板不是铝的,然后最让人想不到的是限流电阻是画上去的,画上去的,画上去的,

网友:
直接用单节或两节充电宝更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