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博世手电钻想换电机

楼主(2020-03-23):
我弟弟那边的博世的手电钻坏了,通电不转。拆开来看看。
发现电机卡死了,网上一搜普通550电机几十块包邮。跟博世沾上边的价格暴涨。
坛友有没有好的建议。怎么更换。
型号GSB120-LI

感觉博世的夹头同心度一般。也没什么特别的

电池仓

还有防伪标签

拆机嘛轻车熟路

就是这电机卡死了,应该是进了铁屑。反正使用环境较差,博世这个防尘做的真差劲

齿轮箱

电机屁股,看了一下电刷好像还好

手里还有另一个坏的手电钻,想把电机换给博世的,也拆开了

数了一下齿数不对,博世的是13齿的坑爹啊

国产的电机处还有一个塑料件和齿轮箱卡住的,这点不错

国产的齿轮箱

博世的齿轮箱,里面好像没什么油了,不过懒得拆开了。

最后再对比一下两电机,国产的是德昌的电机,不知道行不行。

两把都拆了,没合适的配件,先丢一边,等有合适的配件再装起来。

网友:
只要电机是一样的,拆换齿轮就行了啊。

网友:
550电机哪有那么贵

网友:
买博世成品带齿轮的国产电机,这个齿轮没工具你搞不下来的,或者电机后盖打开清理积碳加油就行了

网友:
尺寸,电压、转速一样就可以了,拿个不是原装的把标签磨掉,和原装的在一起你能认出来?安装使用能感觉出来?

网友:
只是铁屑卡死的话,电机拆开清理一下就行了。

网友:
电机好养眼,拆开清理试试

网友:
拆开清理一下看能否转动

网友:
我也觉得应该把卡死的电机拆出来清理一下,上次有个打火的电机也是拆开清理就好了

网友:
往电机和齿轮箱喷化油器清洗剂,倒出脏东西后,接可调电源低速测试,成功后装上测试。

网友:
买个万宝至550换上 更好用 我换过 至于拉码用吊环螺母做一个就行 两块钱不到

网友:
电机卡死,拆开修一下,进铁宵的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还修个毛,龙韵富格都19包邮了。

网友(2020-04-22):
我的gsr120前几天也是电机坏了,我都很少用,电机一启动就打火花,全速换向器就发红冒烟了,拆开清理了也没用,刚下单了德昌的550和万宝至的550,到时候看看哪个好用就装哪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