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是我窗的密封条太渣吗

楼主(2020-03-24):
才1年的铝合金窗还是凤铝的,配的这么假的密封条?外侧封条已经变质,两边的起白点,底下的像蒙上一层油迹,刮下来很粘手。
是这密封条不合格,还是遇上了百年不遇的酸雨?

网友A:
封条?这是劣质的玻璃胶吧。 全部刮掉弄干净,重新打上户外耐候专用的玻璃胶,或者建筑密封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封条?这是劣质的玻璃胶吧。 全部刮掉弄干净,重新打上户外耐候专用的玻璃胶,或者建筑密封胶。 ...

不是玻璃胶,是铝合金窗那种密封条。

网友:
铝型材是凤铝的,但是密封条绝对不是啊,这种可能是回收料做的密封条,或者安装的时候粘到什么溶剂了

网友B:
你家的密封条很可能是PVC材质的,这种材质的不耐老化,时间一长,就冒油发黏,冬天冷了变硬,一折就断。这样说明已经老化了,只能更换。

网友C:
重新某宝买些专用中空密封条粘上去
里面的双面胶,必须是真的3M胶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家的密封条很可能是PVC材质的,这种材质的不耐老化,时间一长,就冒油发黏,冬天冷了变硬,一折就断。这 ...

嗯,透明软软的,应该是PVC吧,没以前那种黑色的耐用。

才1年啊,应该是不耐酸碱,被雨水淋坏的。我看过阳台里面的,要好不少。

我得趁这些胶条溶化之前换掉?不然到时黏黏糊糊的难清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重新某宝买些专用中空密封条粘上去
里面的双面胶,必须是真的3M胶才行

一般的密封条里面没双面胶的吧?这个黑色封条有20年以上了 看上去还完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