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慧荣] SM3281主控U盘奇怪颗粒求怎么量产

楼主(2020-03-24):
求这个量产工具和量产教程。

网上查了下说是西数颗粒

网上查了下说是西数颗粒

主控和无标颗粒

主控和无标颗粒

随便量产工具打开就是这样

随便量产工具打开就是这样

这是检测出来的信息

这是检测出来的信息

网友A:
短接了么
短接flash29,30脚

网友B:
老天QFT8A1有TSOP封装的了???不过一般的TSOP用正片工具开不过,可以找找新一点的黑片Dyna低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天QFT8A1有TSOP封装的了???不过一般的TSOP用正片工具开不过,可以找找新一点的黑片Dyna低格 ...

现在的问题是检测出来是3280.可以U盘确是3281.还有这个颗粒。无语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短接了么
短接flash29,30脚

这个就是短接出来的图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的问题是检测出来是3280.可以U盘确是3281.还有这个颗粒。无语了。

有什么不妥吗?现在精灵检测3268是3269,3280/81默认就是80.没啥,芯片倒是奇葩但是能开,应该和老站的西瓜盘是一个ID吧(H25QFT8A1),下个黑片工具低格慢扫能用

网友:
就这个就行,一直往下滑找一个3281的免费版Dyna Mass Storage Production Tool:https://club.liangchanba.com/thread-28-1-1.html

网友C:
3281贴tsop目前只能用黑片工具开,给你一个你试试吧, 时间比较长至少几个小时,所以找个空闲的时间开。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qOXarmwHqlNcBe2Mfd0gMw 提取码: mswx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281贴tsop目前只能用黑片工具开,给你一个你试试吧, 时间比较长至少几个小时,所以找个空闲的时间开。链 ...

好的。谢谢。我试试。

网友:
海力士tlc,用黑片工具开不就完了吗

网友:
固态报废下来的黑片。。。还两片,还是注意数据安全,黑片工具ECC开小一点。。。

网友:
1.本2颗粒坏块过多,所以才会显示0g
2.到设置中force DDR选择 关
3.用黑片工具开卡(见upantool)要r0112
4. ECC一定要调至最大!
5.若有use high/low/allPAGE的选项,选low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。谢谢。我试试。

用黑片工具量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