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太阳能热水器上水控制器维修请教各位

楼主(2020-03-24):
太阳能上水器,突然间不能检测水位和温度了,我以为水位温度伟感器坏了,买了套新的也没有用,后来才发现按上水开关,电磁阀也不通,按加热或管道循环220V的继电器也都无动作了,这是什么情况呢,是上面的牛屎芯坏了吗?有修过这玩意的朋友吗?谢谢各位了。

整机供电,显示都没有问题

这是显示屏前板

显示屏前板了用了义隆的单片机

后面主板

网友A:
传感器4个脚可能插错了或者各个品牌的并不一定兼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传感器4个脚可能插错了或者各个品牌的并不一定兼容

传感器肯定没插错。
但是就算不插传感器,开启上水,电磁阀应该也能通的吧?按加热和管道循环,加热丝和循环泵也能得电工作吧?现在这些都不工作了。难道想要这些东西工作的前提是传感器是正常接通的?不应该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传感器肯定没插错。
但是就算不插传感器,开启上水,电磁阀应该也能通的吧?按加热和管道循环,加热丝和 ...

有这个可能性,,有的控制器,水位低于20%不加热,,读不到水位,不上水也是有可能的.

网友B:
除了接错,还要看看到底通不通,这个室外连接的线,很容易断路的,有的线材不好的是在中间断!

网友:
全天候的控制器加传感器加线才100多,没有修的必要,

网友:
显示还正常的话主控坏的可能很低,如果按面板开关显示屏显示正常但继电器没有动作的话,应该先检查这些继电器的供电电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除了接错,还要看看到底通不通,这个室外连接的线,很容易断路的,有的线材不好的是在中间断! ...

没有接错,都有标志点的。
线也没断,测过通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