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测试仪不工作

楼主(2020-03-2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购的散件测试仪,组装完成后,屏幕不亮,按着按键就亮,不知哪的原因,售后没反应,大伙帮助看看,哪有问题,之前补焊过,换了7050,还是不行,芯片ATMEL328P  U。

网友:
芯片放没放对???

网友:
单片机没写程序吧。

这种测试仪按钮按下去给一个电源个单片机,单片机输出个信号开通电源的开关管,带测试完成后,待机几秒关闭电源。

你这按着亮,还没显示,说明单片机没工作,测试一下5V有没有,晶振周边有无异常,复位电路是否正确。

网友A:
26包邮的成品大屏LCD不好吗,
为啥买散件,而且还小屏1602

网友:
不管有没有程序,按下键至少灯是亮的,看看发光二极管有没有接反之类

网友B:
新手常有的问题, 调了 LCD 光暗没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26包邮的成品大屏LCD不好吗,
为啥买散件,而且还小屏1602

26的成品大屏,私信个链接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手常有的问题, 调了 LCD 光暗没?

好像在哪里看到过,屏幕不显示的恶化调一下明暗,是明暗没调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6的成品大屏,私信个链接看看。

已发送,选便宜的就够,又不常用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,用着好好的,由于静电不知道是那个元件坏了,三极管全换还是不行,现在也在吃灰中》》》我那也是按下亮,二极管不亮。5V有,为什么二极管就是不亮呢????

楼主:
  发光二极管没反 ,绿色换了红色。

楼主:
就差二极管全换了,换了7050.稳压管,有可能系统没烧好,或者静电把哪击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差二极管全换了,换了7050.稳压管,有可能系统没烧好,或者静电把哪击坏了。
...

我也是呀,哈哈。再买一个吧。不差这几十了

网友:
指甲也太黑了

网友:
这个测试器我也买过来装,安装后倒是没什么问题,但是测双向可控硅不准,220封装的,有字这面对着人测试显示单向可控硅,180度翻一面再测又是双向可控硅,只能当个玩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6包邮的成品大屏LCD不好吗,
为啥买散件,而且还小屏1602

麻烦下也私信个链接

网友:
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,2年前买的,看下你的LED指示灯是不是装反了。或者是不是坏的,如果指示灯坏了是不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