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防偷拍 防偷窥 隐藏摄像头探测器CC308+ 拆

楼主(2020-03-24):
前不久看到有推荐CC308+ 防偷拍 隐藏摄像头探测器,说效果不错,还是某个公众号测过的,随感兴趣买个来玩玩,反正才30来块钱。

从tb买或者1688买都行,我是从1688买的,关键字“CC308 防偷拍”,24.5元,运费7元,合计31.5元,tb价格也差不多。

下面看图

总体感觉,从内到位都山寨感十足,大家随便看看吧。

里面有耳机、充电器、说明书、主机。耳机还是2.5接口的,不是常用接口。充电器也不是常用接口,电压5v。

主机正面上部是观察红外线的小窗口,中间有4个led指示灯,有个背面红光led的开关按钮,下部是指南针。

背面有6颗红光LED,按正面开关,红光LED会间隔1秒左右闪,按住正面开关,闪烁频率可变。

侧面有充电口,开关,灵敏度旋钮。开关有2档,1档蜂鸣提示,另1档震动提示。

原理:我自己查资料总结的哈,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。摄像头在光线暗的环境下,一般会发射红外线辅助照明,才能看得清楚,可以通过探测红光来检查是否存在偷窥摄像头。我们自己家里有夜视功能的摄像头也是这个原理。摄像头录下来的影像,坏人如何获得呢?①存卡里,只能坏人亲自去取;②实时网络传输,远程录制;③本地存卡里,通过网络传输。如果通过网络传输,必然会产生无线信号,可探测到。

这机子就是通过以上2种方式来探测摄像头的,假设偷窥摄像头没有红外辅助,也不通过无线网络传输影像(或者先存本地,半夜才通过网络传输,或者直接网线传输),理论是检测不到的。

按照说明书,调试好后,我在自己家里不同的几个房间进行模拟测试。

无线探测功能:机子接近手机,可以很明显探测到无线信号,指示灯闪烁,如果手机正在通话或看视频之类的,指示灯爆闪。和以前流行过的来电闪是一样的。对准路由器,指示灯闪烁。但是关键问题是方向不准,只能探测到一个大概范围内,如果有偷窥摄像头,还需要你自己仔细去甄别。还有灵敏度存在问题,有时候指向显示器、插座,有一定概率会报警。

红外探测功能:把灯关掉,窗帘拉上,先从红色的小窗口里,观察我家里小方摄像头(开启夜视功能)。实际效果完全不行,机子背面那6颗红光LED简直就是干扰源,还一闪一闪的晃眼。在机子背面红光LED关闭的间隙,通过红色小窗看到的和用手机摄像头看到的一样;在机子背面红光LED打开的间隙,就是一片红色,反而看不到红外线了。我特意拿电视红外遥控器测了下,遥控器按键时,肉眼不能看到红外光,探测仪也看不到,手机摄像头能看到发红光。

另外有人说的震动报警功能,意思把机子挂在门把手上,门有震动的话会报警。我试了下没有找到这个功能。说明书上说的震动,是指在探测无线信号的过程中用震动来代替声音提示。

改进

拆机了,就顺便改造一番吧。

把充电口拆了,改成了type-c口,用日常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充电,充电电流0.2a左右,原装充电器测试充电功率也才1w多,说明改造无问题。

另外改天再把使用说明简化一下,用背胶打印出来贴在机子背面,以后用时肯定是找不到说明书的。

总结

这机子从内到外都很山寨,看起来就像是10年前的设计。红外探测功能和用手机摄像头无差别,完全不实用。无线探测功能也没有想象中实用,但是聊胜于无吧。想买个心安的可以买个试试,反正才30多块钱,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买了这种东西就万无一失啊。几百块钱的那种就别买了,完全智商税。还有几款防偷拍的app,你要和偷拍摄像头在同一个无线网络中才能有一定概率被检测到,可以作为一种参考。

最后建议:进入酒店房间先自己检查一下,正对着床的各种物品(挂画、台灯、电视机、插座、路由器、花瓶、摆件等),还有屋顶的灯、烟雾报警器,有无异常的开孔。然后关了灯和窗帘,手机摄像头检查有无红点。完了睡觉时,用衣物、枕头、床单之类的,把正对着床、你觉得有可能安装摄像头的地方遮挡起来。

不知道有没有好使的震动报警器,我研究下下次给大家拆。

网友A:
额。。。。。坏人太多了

网友:
自己心里没鬼,又不是公众人物,不做运动,即使被偷拍也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额。。。。。坏人太多了

管的太松。。抓到一个枪毙一串,连坐一批。就老实了

网友:
说句难听的,窥人隐私是刚需(比如大妈喜欢聊家长里短什么的),只不过偷拍把这种阴暗面无限放大了…………

有时候酒店喊冤,说不是他们放的摄像头……但我想即便是某位房客偷偷放的,还是你酒店的锅,因为你没有提供安全的居住场所,现在开酒店没预防偷窥,就是你服务没做好……更何况有些酒店还是自己人装的,这更没说的,绝对要严惩。

网友:
这是测量智商的设备

网友:
经常出差,这个问题很头疼
不是心里有没有鬼,直播睡觉都有市场……
怎么解决?
靠朝廷?靠科技?
防不胜防

网友B:
做个8266的wifikiller,可以检测附近所有连接wifi的设备,不需要在同网络下,然后可以通过攻击直接让他断联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做个8266的wifikiller,可以检测附近所有连接wifi的设备,不需要在同网络下,然后可以通过攻击直接让他断联 ...

自带SD卡的摄像头了解一下

网友:
一个是无线电信号强度探测器,另一个是特殊光谱滤镜观察窗,好像看镜头的反光特征。我父亲曾经在高速公路上,超速过但没看到杆上有监控,后来也怕隐藏在栏杆里锥形镜头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拍男女鼓掌,女换衣服吧。。。。想想自己有这样先决条件吗?没有,那基本不会被人家保存硬盘里,安心睡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自带SD卡的摄像头了解一下

自带sd卡的这种也检测不到啊

网友:
感觉像一个对讲机

网友:
做个那种检测电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带sd卡的这种也检测不到啊

没有红外补光的就检测不到

网友D:
去酒店老实的睡觉,怕什么偷拍呀。不老实的……带个头套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去酒店老实的睡觉,怕什么偷拍呀。不老实的……带个头套吧

我非常赞同,刚好五个汉子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只能说心理安慰,实际应该然并卵吧

网友:
总不致于要拍人喝水玩手机吧?

所以,根据可能会有人想拍的内容,
就可以查找大概会放置设备的位置了,

只要眼神够犀利,
不会多难吧

网友:
一直想拆个这种设备玩玩,至少有个tf卡
可惜都是住的标间,找不到。。。